转:驾驶技术之一--驾驶技术入门

楼主(2009-12-10):
仅仅一辆快车本身并不会赢得比赛,您也需要好的驾驶技巧。
  *基础知识*
  想要快,有两种方法:您可以走一个比较短的距离,或者在同样的距离上以更高的速度行驶。 您也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 。这意味着您的车子行走的路线应该尽可能的短,同时没有尖锐的弯角。让我们来看看以下例子。

  这个图片显示了在一个简单的180度的弯中的理想路线。这条线在图上是蓝色的。这种类型的行驶路线称为“外-内-外”:在接近弯角的时候,车子尽可能走在赛道的外线;在弯中间走内线;然后走外线出弯。 在该路线最接近弯道内侧的点,称为这个弯的“弯心”(Apex),或者称“切入点”。 您走的路线半径越大,转速度就可以越高。换句话来说,您在弯中损失的速度越少。
  请注意,您应该在入弯之前直线部分上完成刹车动作,加速也应该在出弯之后在直线部分才开始。在圆形的的部分,车的速度比较平均。在这里,我们假设路面的半径是平均的,轮胎也在最大抓地力下工作。
在其他任何类型的弯角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半径最大的路线,是最快的! 图中所示的是一个九十度弯,刹车,转向,保持恒定的的转弯半径,不加速也不减速。您在外线开始和结束转弯,以及几乎在弯中间切入弯心。
  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找出哪条是理想的路线,并尝试保持在它上面行走。如果你操控不剧烈,线路没有偏差倾斜,也没有过早或者过迟的刹车,保持在该路线上是可能的。 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东西是连贯性! 千万别忘了这一要点! 您在其他10个弯角走出完美的圆形路线可以赢得的时间,也不如您在一个弯角中处理失败损失得多。

  *进阶技巧*
  在前面的例子里我们只是考虑了一个弯的情况,而且在弯前和弯后都是一段小直路。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总是经常遇见。如果在弯后面有另一个更紧凑的弯角,或者有一段很长的直路,那么“外-内-外”的路线就未必是最快的路线。比如:出弯过度向外抛,您就可能错过了下一个弯的入口,因为您仍然在路面上的错误的一侧! 在这种情况下“慢入快出”的路线或许是最快的。
  慢入快出类型的路线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车子制动比加速更强烈。就如上图所画的那样,您刹车更迟和更狠一点,并且更迅速的拐入弯中。根据以上原因,您可以以此获得比单纯使用“外-内-外”线路更高的速度。请注意,现在的切入点移动到了弯道的后半部分。这样做的结果是,您将以高得多的出弯速度进入直路。对于弯角后紧接着长的直路的情况,这会赢得可观的时间。 事实上,实际行走的路线有多不对称于理想路线,决定于直路的长度,以及加速能力和制动能力的差异。当直路更长,或者制动比加速更强的时候,实际线路会更不对称。

  这种过弯方式至少有两个缺点。第一,出弯的时候一点也不能犯错:比如说如果您出弯时走得太靠外了一点,而你需要再转向少许以避免撞到赛道外侧,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额外的速度,甚至更慢。第二,因为您更迟刹车,因此在刹车时就更靠近赛道外侧,留出了足够的空位,使得跟在后面想要超车的其他车辆有机可乘。因此,当有人在后面紧跟着您企图超车的时候,使用这种线位是不明智的。 寻找在一系列弯中最快的线路是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极限附近,车子的行进路线就被预定了。假设车子正在以非常接近极限的速度过弯,抓地力此时已经达到最大 (或许就在抓地力圆圈的边缘上)。这就意味着已经没有可供调整的空间。车子不可能作任何修正,因为那需要获得额外的抓地力,但现在它已不复存在。 或许如果车的速度可以减慢,可以重新获得额外的抓地力,但是这个减速过程本身就需要额外的抓地力。所以此时无计可施。所以,一但车子被“扔”或者“摆”进弯里面,它正行走在极限上,车子就会想扔出的飞镖一样,它的抛物线已经是预定好了的。这产生两个后果,首先,这意味着减速并进入弯道,是对选择好驾驶路线的最重要的部分。就象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但一旦您正确的刹车,并在准确的时间转入弯中,您已经成功了98%;弯道余下的部分显得并不那么重要,或者难于驾驶。第二个后果是:事实上在赛道上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行走,意味着没有作修正的余地。如果您可以作修正,就代表您还为达到极限。这也是为什么驾驶得比较连贯的车手通常是最快的,因为他们100%的时间都在极限边沿。
  *跳跃*
  (这一部分是越野车专用的技巧)
  车子作跳跃并不是难事,您只需要从正面冲上跳台,并且底朝下的降落。
  在车子冲上跳台的上坡部分之前,您需要对准线路;跳跃需要非常垂直的冲上跳台,并且每一个轮都不发生打滑。请记住这一点。
当车子在空中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勾紧或放开油门来改变高度。以为轮胎具有惯性,更大的油门使车头抬起,更小的油门使车头下降。如果有必要的话,你还可以点刹车,这会是车头下降得非常迅速。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感觉到尾翼的大小和位置产生的作用。一个大面积的、倾角教大的尾翼可以防止着陆时车头先着地。而且,四轮驱动和后轮驱动车车子也有微妙的差异,它们对油门移动的反应是不同的。后轮驱动的车子绕着后轮转动,而四轮驱动的车子会有一种“飘”的感觉。
如果有下坡的话,尽量在跳台的下坡部分着陆,您可以更快的加油。一部设定得好的车子会在着陆之后马上稳定下来;而设定得不好的车子,会跳动几下才稳定得足以使您放心的加油。
  *超车*
  当超越可以发生的时候,您需要3件事情:您需要更快的速度,或者有更大的动量,至少,您需要一个大得足以令您从其他车旁边穿过的空位。或者,你还需要一点碰撞。 在超越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永远不要走外线,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外线通常是危险的地方:它通常铺满了尘土和碎石,外道的路程更长,您的对手也有更大的可能把您撞离赛道。 因此,如果您要更快的话,有两种方法可以完成:第一是获得更大的出弯的动量,然后在直路超越您的对手。这是比较容易而且危险性也较低的技巧。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插入内线进入弯道,您可以尽可能迟和尽可能狠的刹车,使车子占据内线,然后寄望对手给您让路。最复杂的部分是正确的走完弯道并正确的出弯。因为您很可能进入弯道时,线路不是太理想,你就需要专注于弯的中段和后段,并确保你的对手不重新超越您。 但因为此时您领先于对手,您总是有办法“把门关死”。
  以上所有的讨论纯粹是关于技术的,留给您的就是意志的较量了。

转自:KELI898

网友:
沙发先座上,学习了。收藏。可以在GT赛车游戏上有很详细的说明,还可以实习。

网友:
终于见到了

网友:
先座上,学习了。收藏

网友:
学习了 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