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为什么我的140W 电烙铁焊接A123 很难?

楼主(2009-12-10):
为什么我的140W 电烙铁焊接A123 很难?

A123 正极已经去氧化层(砂纸,锯条挂都用过,然后把碎屑擦干净的。),助焊剂(松香,焊锡膏都用了)感觉还是不好焊, 焊锡一碰到电池的正极就马上冷却硬化了。。

烙铁如图,100W/140W 可选, 可是烙铁头很小,粘的焊锡也少。

好像既不是内热式也不是外热式的。。。懂的给说说?是不是电烙铁不对?

网友:
烙铁头要扁的

网友:
烙铁头小

网友A:
换种烙铁
这个根本不能蓄热  当然一碰到电池就冷了

网友:
这烙铁头还没我50w的大

楼主:
谢谢各位指正!

那要买个大的烙铁头还是再买个烙铁?
看了下好像没有大的烙铁头可以配我这个烙铁。。

网友:
去买块紫铜,装个把,用液化气烧着焊,保证好用,许多年前我就这样焊水筒的,比这电池大多了。

网友:
呵呵呵~~~~~~~60W的普通烙铁肯定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种烙铁
这个根本不能蓄热  当然一碰到电池就冷了

正解!
LZ您这个是快速升温型的,而焊接电池的需要有个巨大的铜头储存热量,这样才能在接触到电池时迅速将其加热,而不是被其冷却。
买一把木柄的100W外热烙铁,保证好用。

网友:
晕,普通的也能焊??电池不是需要点焊么!!

网友:
是烙铁太高级了,呵呵!   楼主换个吧!

网友:
用60w以上的烙铁,再用好的锡,保正马到功成

网友:
来个外热的烙铁

网友B:
这个似乎不是电烙铁哦,似乎是人家焊接塑料用的工具,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似乎不是电烙铁哦,似乎是人家焊接塑料用的工具,嘿嘿

晕,这就是电烙铁,但是属于快升温电烙铁,只适合焊接一些小焊点什么的!~

网友:
LZ懂不懂一些电气常识如果连这锡焊接小常识不懂建议LZ不要费神了!

玩电的都危险

网友:
工具不利索 换

网友:
从这个来看楼主自己焊,看来前面的路还很长

网友:
我也问下45瓦的加个大的头能用不?

网友:
用扁头加特种助焊剂

网友:
这个烙铁不适合电池的胃口

网友:
这烙铁升温快,降温更快。

网友:
用马蹄烙铁头+60W,简单轻松

网友:
那是快速升温的,不能用于!这个

网友C:
这种烙铁的工作原理是:变压后的低压电流直接流过烙铁头----镍合金的烙铁头电阻率较大----立即升温

升温特快,但只能焊小件

网友(2010-01-18):
楼主的工具挺高级啊!

网友:
LZ这烙铁焊电器还可以用!焊电池就没发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烙铁的工作原理是:变压后的低压电流直接流过烙铁头----镍合金的烙铁头电阻率较大----立即升温

升温特快,但只能焊小件

对头 .二十年前我也有个这种烙铁,只是没这么精致.

网友:
不用换烙铁。。换焊锡丝。。。你买含铅带助焊剂的焊丝。。一碰就化。。我也有家用60W的。。用普通焊丝焊半天才化。上这种一碰就化掉了。

网友:
有可能、烙铁实际瓦数没那么高!我就买到一个100瓦的实际还没60瓦的温度高!建议换个烙铁看看

网友:
楼主那么精细的工具对付不了那么粗的电池。。

网友:
太要讲究了

网友:
高级货啊 ,,,
我的150W第一次使用时冒烟,好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