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A的问题,请懂的给解答

楼主(2009-12-10):
我想再买个天地飞6A,我看了一下,同样都是6A怎么又72MHZ和35MHZ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您好:
35MHz/72MHz只是频率上的区别,有的地区有频率限制而已,建议使用2.4G的产品,稳定性要好的多,2.4G的产品型号是不同的,FT06-A(35MHz/72MHz),WFT06X-A是2.4G的型号,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区分,谢谢!

网友B:
这回天地飞MM回答好快!

网友C(2010-01-21):
晕,这问题不是一般的小白

网友D:
难道lz没潜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