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火花电阻电容问题

楼主(2009-12-10):
因为m5的丝锥端到了工件里 搞了一天什么论坛里的办法都用了还是搞不出来,没办法只能做坛里的电火花了,但是本人不懂电器,想问个问题,那个电火花的帖子里的电阻和电容接法分正负极吗?分的话怎么个接法,谢谢师傅们赐教

网友:
我来看看,虽然也很关注电火花。但是我还是不懂

楼主:
懂的师傅们来说说啊,工件报废很苦恼啊

楼主:
我这找不到那么大的电容和电阻特意在网上订的

楼主:
我这找不到这么大的电阻和电容特意在网上订的

网友:
LZ好福气,碰到个卖电容的,哇,太多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普通的电解不行吧

我这个不是电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些

你淘宝有店铺吗我买几个电容

网友:
电解电容是不行的

楼主:
上面的电容叫什么名字啊,淘宝只找到电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v22uf估计105度垃圾的话85度了,这种没力高速不行,LC谐振放电的话你这个电容会爆喔!“啪”很大一声的如果是85度的。
电解充电后几分钟就自放光了,极品、军品、神器的电解好点,不管咋样都比不了电容之王的m ...
怎么买你的啊,给个购买地址什么的啊

网友:
以前看到一袋电容,有几百个吧都是好了.但容量不大3UF*4UF 那时没什么用只拿了十来个.下次去看下在不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淘宝有店铺吗我买几个电容

到修洗衣机的维修店里买一个就可以了 还掏什么宝啊

网友:
我用的CBB,450V30uF,10块,直径30mm高100mm左右,电子市场买的,据说是电机启动电容,希望有参考价值

楼主:
就这么几个东西真是难死人啊,不动机电太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修洗衣机的维修店里买一个就可以了 还掏什么宝啊

瞎折腾你折腾好了?

网友:
都是修电器的么...

网友:
电容知道了吧,我告诉你电阻怎么找------用你家的电暖气,就是通电就发红的那个

网友:
的确不能用电解电容,即使是高速的也不行。
根据一个老电火花机资料,400V6.5A直流电源,加工规准5的电容为12.4μ,电阻172Ω/300W;
加工高速钢时,以铸黄铜和铸铝为电极生产率最高(4.25和4.13),低碳钢最低(1.43),电极消耗率铸黄铜0.74~0.96,铸铝0.90~1.17。
冷却液变压器油1/3,锭子油2/3,工具接-,工件接+。
每个电容不宜太大(2μ左右),需要大容量就并联,以免发热。
电阻要用风扇散热。

网友:
多个cbb电容并联当然很好,电解肯定不要用(所有电解都是有极性的:“+”,“-”,上面标着呢)。电阻用电炉丝在冷态和热态阻值是否变化?

网友:
不懂电气没有关系 去修理店买洗衣机或空调电机的启动电容买最大个头的就可以了 电阻就直接买电炉丝就简单多了 电炉丝买瓦数最小的就好 这样就简单啦吧

网友:
LZ是不是湖北荆洲的那位。 攻不锈钢断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瞎折腾你折腾好了?

我的已经折腾好了 没想到这么简单 看我的帖吧 我做的微动进给

网友:
哈哈,舍得材料啊

网友(2010-06-04):
  MKP 是国外的标准吧,国内的对应材料是CBB

网友:
电子市场10元不到就搞定,电容要无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