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装虾和小O~~

楼主(2009-12-10):
最近淘到了一虾壳和小O壳。

虾50  厘米   论坛上免费区,一位大哥送的~~

小O65厘米。论坛上买的,176元~

请问各配多长的舵?  吸水舵长75MM的行不行。

最近准备买配件了。

网友:
分别是180,150吗

网友:
小O65厘米用吸水舵长75MM的可能不行呀,我手上也有2个这样的舵和65厘米的小O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淘到了一虾壳和小O壳。

虾50  厘米            小O65厘米。

请问各配多长的舵?  吸水舵长75MM的行不行。

最近准备买配件了。

用这75MM的舵可以了,过长会阻水的!

网友:
小O  搞什么地 多少地电机和  电调啊

楼主:
配置:

有刷540  有个闲置的田官白皮猪~

电调刚收了个 12V的150A有刷~~准备加装水冷,手上有铜管。

电池为:3S2P A123铁锂,准备改成两个3S1P~

其它的正在配中间,

请多指教~~

网友:
你不是买了个老鼠尾吗?啥时候装上了拿出来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