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有点问题哈,帮忙分析一下哈

楼主(2009-12-10):
美国手
右杆向左打,飞机是向左后45度方向飞...
右杆向右打,飞机是向右前45度方向飞...

这啥问题啊???
好像不是斜盘不平,
如果斜盘是向后倾斜,
向左打,左后45度倾斜还能理解,
但是向右打,也应该是右后45度倾斜吧

网友A:
十字盘混控不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混控不正常吧

这个感觉不太可能啊....
我用T8的
设置了两个机型,第一个机型飞我的450很正常..
第二个机型就是玩这个180小机机的,不正常了

网友B:
前面两个舵机对调一下接收机通道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两个舵机对调一下接收机通道试试看。

对调一下,那不就左右都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veliness:谢谢帮忙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熄火,打动作,舵机全部正常,
但是真的是飞机方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