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于万用表精度

楼主(2009-12-10):
不懂就问
   问题(一)
电池的总电压是3个单片之和么?我3个单片分别为4.05、4.04 、4.06 总电压万用表测得12.1  是不是高出很多  标明是11.1V
   问题(二)
万用表说明书描述 量程为20V时 (+-0.5%+3)  这个表示什么  精确到多少呢?/    +3又是什么意思

  懂的前辈解答下 谢谢

网友:
问题(一)
标的电压是标称,锂电池一般标称是3.7V所以3.7*3=11.1V
但是标称是标称,锂电池有一个电压工作范围,一般是4.2—3.0V,看看附件的放电曲线吧
问题(二)
准确度(精度)
数字万用表的准确度是测量结果中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的综合。它表示测量值与真值的一致程度,也反映测量误差的大小。一般讲准确度愈高,测量误差就愈小,反之亦然。
准确度有三种表达方式,分别如下:
准确度=±(a % RDG + b% FS ) ( 2.2.1 )
准确度=±(a % RDG +n个字) ( 2.2.2 )
准确度=±(a % RDG + b% FS + n个字) ( 2.2.3 )
式( 2.2.1 )中, RDG 为读数值(即显示值), FS 表示满度值,括弧中前一项代表 A/D 转换器和功能转换器(例如分压器、分流器、真有效值转换器)的综合误差,后一项是由于数字化处理而带来的误差。式( 2.2.2 )中, n 是量化误差反映在末位数字上的变化量,若把 n 个字的误差折合成满量程的百分数,即变成式( 2.2.1 )。式( 2.2.3 )比较特殊,有些厂家用此种表达方式,后两项中有一项表示其它环境或功能引入的误差。
数字万用表的准确度远优于模拟指针万用表。以测量直流电压的基本量程的准确度指标为例, 3 位半可达到± 0.5 %, 4 位半可达到 0.03 %等。例如: OI857 和 OI859CF 万用表。万用表的准确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反映万用表的质量和工艺能力,准确度差的万用表很难表达出真实的值,容易引起测量上的误判。

锂电池放电曲线

锂电池放电曲线

楼主:
谢谢高人解答 受益匪浅

网友:
ZCB专业人士也。

网友:
电池的标称电压一般是工作电压,就是带负载的时候的电压
你用万用表测的是空载电压。
你如果想要试验,可以在电池正负级连一个几k大小的电阻,然后用电压表测电阻两端电压。
再比如说一般的变压器,常用的9v,800mA的直流变压器,测量空载电压是10几伏,9V1000mA的直流变压器,空载电压是11伏多,只有当电流达到了800mA或者1000mA的时候,电压才是9V.

网友:
很容易误解成功率越大空载电压越高

网友:
还是不明白第一个问题
我也郁闷过
为什么电显测量每片4.2v 电流表确实4.02
专业用语看不太懂
我的文化程度较低

网友:
冲满电是12.8v左右,正常放完电是11.1v,你的12V是还没冲满吧?

网友:
论坛里热心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