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件用什么方法抛光效果好又省钱?

楼主(2009-12-10):
求助:不锈钢件用什么方法抛光效果好又省钱?

各位师傅们给支支招啊,谢谢了。

网友A:
布轮+抛光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轮+抛光膏。

是那种绿色的跟肥皂一样的抛光膏吗?

哪种好用一些

网友:
都好用,这是抛光蜡,分粗抛和精抛的,买的时候问一下就知道了,用麻轮。完了还可以用更细的抛光膏,如二楼所说。一般做楼梯扶手到第一步就可以了。

网友:
不抛光最省钱

网友:
用砂带机拉丝吧

网友:
如果件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用一个坚硬的光滑(比如玛瑙,白钢,钻头等,一定要用凸圆弧面)物体在其表面刮,可以达到光亮如镜的效果

网友:
抛光之前要用粗细砂纸把表面处理平整,然后用高速旋转的毡轮抛光,抛光的时候先把抛光蜡摩擦在毡轮上,然后对工件进行摩擦。毡轮1元钱一个,一个能用好长时间,成本够低的了。抛光蜡也不贵。抛光蜡里面含有氧化铬,等于给不锈钢表面镀铬,增加了表面铬的含量,所以经过抛光的表面能保持很长时间的光亮效果,更能提高防锈能力。

网友:
毡轮+抛光蜡

网友:
8楼好专业

学习了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指点,学到了知识,我用角磨机+羊毛轮+抛光蜡抛的,抛起来有点费劲,看来需要努力练习
听说有电解抛光,不知道 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B:
你是用在管材还是板材,要达到什么程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在管材还是板材,要达到什么程度呀?

做点自己喜欢的小东西,没有 具体参数 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