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高性价比50A-BEC无刷电调--通电后BEC无故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10):
新买的新西达50A-BEC无刷电调(XXD新西达高性价比50A-BEC无刷电调(送全套插头)
通电后,在不动遥控器的情况下自己温度升高。

想问问 同样用这个电调的朋友你们的电调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我用的天八+ASSAN 2.4G FUTABA+新西达50A-BEC无刷电调+EMAX银燕ES08MD12克/2.4kg金属数码舵机
前几天东西寄给了卖家,卖方检测说是数码舵机的问题,给换了个。
但今天收货后我试了下,问题同样存在,在接上设备1分钟内 电调就开始升温。
刚才联系卖家,得到的答复是:
因为你的舵机是数字舵机
数字舵机的特点是一只在找中位
如果遥控器给出的信号在变化,舵机是一只在不停的找中位.自然就会发热
根据我的知识,我只能这样解释了

这个话是卖家的原话.
——————————————————————————————————————
但同样是新西达50A的另外款电调,今天收到的(新西达50A无刷电调(带BEC)-450直机专用,好盈程序)却没有这样的问题。

看卖家的回复,感觉是在说不是电调的问题,好像是我在找事。
想问下论坛的朋友,你们的电调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指的是同一款电调。

————————————————————————————————

2009-12-11更新
刚刚又实测了下,控不做任何动作的情况下,1分50秒 BEC 温度:40度

网友:
没有,一直用这款都正常

网友:
好象是有点温度的。反正用下来后,比电调本身热。

楼主:
  通电后不动遥控杆,问题自己也会升高?

网友:
升温肯定的了 看在不在允许范围内被

网友:
我手里只有20A和30A的新西达电调。接上接收机都会有升温。但是温度很低很低。接近人体温度吧。估计是正常。只要长时间插会不烫手就没事儿吧??

网友:
12v转换成舵机用的5v~6v电本来就会有功耗损失,有温度很自然,只要在允许范围就是正常的,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通电之后,温度自然会上升的。要不能量去哪转换?

网友:
我就有个50A的通电后不到1分钟,BEC烫手

网友:
如果开机不用过了40 就是有点问题了

网友:
我的XXD50A的通电后只要舵机动作,BEC就热,但不至于烫手!

网友:
我的XXD50A 电直版,也是,只要舵机有动作,就会非常烫。估计是XXD这款电调本身设计的有问题。还好目前使用正常。

我此前买的另一款50A杂牌子电调,悬停8分钟下来,都只有40几度,根本不会觉得烫。

网友:
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学习了

楼主:
2009-12-11更新
刚刚又实测了下,控不做任何动作的情况下,1分50秒 BEC 温度:40度

网友A:
40度应该正常吧

网友:
........

引用 网友A:
40度应该正常吧

现在这个天气 通电不使用温度还有40就不正常了把

网友:
又一个受害者,新西达50a真的很垃圾。

网友:
这电调就这样~  我那个才20个起落 就见上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个起落!!!!!!  那还敢飞毛啊、、、

网友:
我的好赢40A的电调也就2-30个起落吧,无端端的BEC就不正常了,电压够,但安数不够,舵机会跳,害我都炸了几次机,最后我才发现,调试的时候好好的,试飞的时候,加油,接收机就会一闪一闪的,跟着舵机就一跳一跳,不受控制,当然,就一跳,就会要了你的JJ了!!!!这中间我是折腾够了,有说控不好,(我是用华科尔2801E),我换过接收机,电机,最后我换了电调,(因为我不敢相信电调会有毛病),还真是电调的毛病啊!!这一换,天都好了,一切都正常了,郁闷极了!!!

网友C:
如果你认为有问题就换罢,也无为大惊小怪的。这种电调就用7805来做bec,转换效率不高,12V转到5V有温度是正常呀,你的舵机接收机陀螺仪在不停的工作,7805就不停的降压。7805工作温度最高可以过百度,你那几十度算什么。

人家几百元的用开关稳压式bec,转换效率好,温度自然不高,不过人家设计用料等都是要成本的,你偏要拿几十元的东西跟人家比……

再说有温度也不算是有问题,人家说句20个起落也没说明怎样不行的你也就跟着喊不敢飞了,很多人在用,也有很多人的心态没摆正,偏要用几十元的xxd跟人家凤凰天蝎星好赢的比,也不看看人家卖多少钱。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22楼说的句句在理,线性稳压本来就有一定的温度的

楼主:
22 楼 先别乱咬,

你的舵机接收机陀螺仪在不停的工作,7805就不停的降压-----你那只眼睛看到有陀螺仪在不停的工作!!!

发这个帖子只是想问问 使用同样电调的人,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出现。

有的话大家做个对比。

没有的话给大家提个醒,慎用!!!慎用!!!慎用!!!

线性稳压本来就有一定的温度的,至于这个问题在多少是个合理的范围?

相必很多人不是很清楚,应为你用的是不同的产品。

如果一开始厂家就标明,XX温度是正常范围,我想也不会有帖子来问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就以下的问题:
1、BEC太水,带负载能力超级差,可能是水货7805;
2、电调的软件有问题,有的电调即使不接BEC的负载也烫,说明MOS有微通,电调的软件不好。

网友:
俺的也有点烫不过没问题,用了上千次了.

网友:
俺的也烫,至少有500个起落了,目前还不想换

还有啊,不动摇柑,不代表舵机和陀螺不工作 ,基本常识还是要知道的哦

网友:
我有个XXD50A,外形和LZ的不一样,是黄色热缩管封装的,外部看不到散热器,通电后温度是有的但不烫手,飞一块电下来可以感觉明显的温升,估计有50度左右,环境约15度。
另外我认为线性稳压的电调主要热量来自BEC,供LZ参考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认为有问题就换罢,也无为大惊小怪的。这种电调就用7805来做bec,转换效率不高,12V转到5V有温度是正常呀,你的舵机接收机陀螺仪在不停的工作,7805就不停的降压。7805工作温度最高可以过百度,你那几十度算什 ...

一个开关电源价值几何?就值得卖这么贵?我零买全新的7832(还在包装里的)2元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