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9G的升降舵机大家是怎么装的,我的装了歪的。

楼主(2009-12-10):
辉盛9G的升降舵机大家是怎么装的。

买的十字盘比以前的小一圈。现在舵机都得从侧板的里面往外安装,左右两侧的舵机安装的到是能使拉杆垂直,就是后面的升降舵机,怎么安装都不能垂直。

现在歪在一边。

网友:
这个都是硬件小问题!我买的9克辉盛~~直接是3个舵机不同步啊!!装在十字盘上 十字片几乎跳舞了!

楼主:
一致性是可以,就是后面的装上后,拉杆不垂直于机身,

图1中的就是那个不垂直的,大家是不是这样安装的。

楼主:
睡前顶一下,同样用9G的帮忙看看,先谢了。

网友:
我的没这个问题哦, 你试试把舵机装到左面的侧板上 把球头装到摇臂的内侧《你的是在外侧》 试试吧 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没法解决,不过实际上不太影响飞行,至少悬停和航线我感觉不出来。我的辉胜9G 13元那种,一致性很好,就是不耐炸。

网友:
用6楼的办法试下,不行的话就只能家垫片了

网友:
无所谓的,差这么一点、性能上根本都没区别

楼主:
现在解决了,我现在把球头拧在舵臂的第5个孔里,然后舵机也从侧板内向外安装。这样很垂直了。

以前都是安装在第4个孔里,球头拧在内侧,会跟舵机的齿轮箱凸出来的地方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