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天地飞6A问题

楼主(2009-12-10):
距离 突然变短了 10米就跳舵 高频头问题吗 ?怎样 解决??

网友A:
您好:
这也不好确定的,您可以摸一下高频头在工作的时候是否发热,如果不发热高频头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发热就可能是别的原因了,这需要检测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