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小的的轴承吗

楼主(2009-12-10):
想给雕刻机做一小主轴我的轴是12的 套是25的有这么小的圆锥轴承吗 还是用滚针轴承就行

网友:
柱状滚针轴承好像没那么小的,柱锥轴承好像有,不过一般好像这么小的都用角向接触球轴承了

网友:
我倒是有一些nsk的,不知道质量和品质如何了

网友:
不一定非要这么小的。

网友:
主轴可以做粗一点,细了反而不好。内径20,外径35的不错了。制作轴套40-42左右。非常漂亮,而且内径20的轴承,你可以直接采用er20的刀杆。很棒,强度也好。内径12估计没有这么小的滚锥,就算有,强度也好不到哪里

网友:
多谢楼上

非常详尽的资料

楼主:
这是变速器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