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热丝切割器图纸,需要的看看吧。

楼主(2009-12-11):
使用方法:这个装置最主要的就是可以调节切割丝的温度。在使用中我们会遇到不同厚度和不同材质的泡沫板,或者塑料板的切割,其中温度是有所差别的,温度的控制和显示主要依靠电流表的电流值来判断,比如切割泡沫板,我们来拿一个小料角来试验,打开电源之前要先把电流值调到最小(就是把鳄鱼夹夹在接电流表一端的最远处)以保证瞬间的高温不把切割丝损坏。调节的方法就是慢慢的把鳄鱼夹缓缓的移动(朝接电流表的一段)同时把切割丝去切割泡沫板,觉得温度合适了就好了。此时记下电流表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用来切割泡沫板材质的温度值。切割其他的材质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大家自由发挥就好了。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各抒己见。祝大家玩的开心
我把这个思路画了个简易的图。希望能帮到大家,
1、开关电源选择电流大点的就行,一般电压12v的就够的,电流在5a左右就行。
2、弓的材料,就没有什么限制了,不过有几个要求,就是张力要大一些,保证在切割泡沫的时候切割丝是绷紧的。弓用竹片就应该可以的。
3、电流表的量程根据你的开关电源最大的安培数选择就好了,尽量比开关电源的额定电流大一些。
4、切割丝的选择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了,尽量选择细点的,给大家一个建议,用我们自行车闸线里边的线就行,随便抽一根出来,就可以,很细的,也很好用。也有弹性,尽量不要用硬帮帮的铁丝。 还有补充下就是如果用闸线的话,要把线用木棒子屡直,(就是缠在棒子上,用力的来回拽几下就行了)。注意别嘞着手

5、鳄鱼夹尽量选质量好点的,因为电炉丝会发出一定的热量。
6、电炉丝一般选择1000w的就行,尽量长一些,方便夹子在滑动的过程有更大的可以调节电流的行程。
注意:电炉丝在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热量,请做好防护措施,以免烫到自己。
算是重温童年了

网友:
不如调电压来的方便.

网友:
不如做个变速器。可以调整电流。。

网友:
调光器加变压器就可以了,更简单可靠

网友A:
弹簧状的电炉丝捋直需要费些功夫,湿润的抹布会是个好帮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状的电炉丝捋直需要费些功夫,湿润的抹布会是个好帮手

小心触电

网友:
电炉丝通电后一拉就直了,不过要小心别触电。我一般先将电炉丝一端固定住,另一端用绝缘的电工钳钳着拉。

网友:
还有很大的改进的余地

目前还很纯朴

网友:
用恒流电源才是王道。

楼主:
呵呵,目前的确是有点小儿科了。呵呵。

网友B:
我赞成用调光器的   可是不知道调光器要多少钱才买得到

网友:
调光器,平时我们能买到的多是40W以内的

网友:
不错  把模型切出来直接 射出去

网友:
路过的,凑个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赞成用调光器的   可是不知道调光器要多少钱才买得到

调光器调速器10---100元多的都有,不过他不是隔离式的,发热丝会有220V的高压.有点危险.

楼主:
还是以安全为重,别图好玩最后被电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