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出现的问题,帮帮分析下...

楼主(2009-12-11):
发现问题了
我180的问题:
向左打,飞机是向左后45度方向飞...
向右打,飞机是向右前45度方向飞...

这啥问题啊???好像不是斜盘不平,如果斜盘是向后倾斜,向左打,左后45度倾斜还能理解,但是向右打,也应该是右后45度倾斜吧

我的舵机通道没有错位.
因为在熄火状态的时候,我推拉油门,左右倾斜,前后倾斜,舵机功能都正常,斜盘状态也是正常的.

但是真的是飞机方向不对.

网友A:
悬停的时候不自己后退么?

网友B:
固定旋翼头不转,用手转一下副翼杆,看是不是很大的虚位;同样,试一试转动十字盘,看十字盘的虚位是不是很大?

理想状态下副翼杆和十字盘都应该不能转动的

按照所说的表现,应该是飞行时十字盘角度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的时候不自己后退么?

退的,但是
向左打,飞机是向左后45度方向飞...
向右打,飞机是向右前45度方向飞...-------这个位置就应该是右后45度方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旋翼头不转,用手转一下副翼杆,看是不是很大的虚位;同样,试一试转动十字盘,看十字盘的虚位是不是很大?

理想状态下副翼杆和十字盘都应该不能转动的

按照所说的表现,应该是旋翼头整体拧了一个角度。

固定旋翼头不转(这个时候是不是大桨也是固定的?)
用手转一下副翼杆,能转动的,因为副翼杆比那个副翼座上面的空细不少,眼测在0.5mm-1mm

网友B:
十字盘呢?

还有,拔掉电机动力,推一下油门杆,看十字盘上下动作时是否保持方向

网友:
记得很久以前提着180到世纪莲,当时在场很多高人,看到我的180翻得不亦乐乎,都过来凑热闹(那时候3D小机就两种,其他的还没出),也争相挑毛病,那时反而没有人挑180体重的毛病,挑来挑去主要弱点反而是十字盘左右转动的虚位较大,造成大动作方向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呢?

还有,拔掉电机动力,推一下油门杆,看十字盘上下动作时是否保持方向

十字盘得回去确ren一下,我印象中虚位的可能性很小

上下动作貌似一致的,因为飞机我拿在手上推油门,手上没感觉飞机会往其他方向倾斜
这个得晚上再确ren

网友C:
其实很简单的事情啦.

打升降和副翼杆,看看斜盘是不是完全跟随手指运动的方向运动。往前推,斜盘就要笔直向前;往左掰,斜盘就要笔直向左。

确ren了以后再来问大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简单的事情啦.

打升降和副翼杆,看看斜盘是不是完全跟随手指运动的方向运动。往前推,斜盘就要笔直向前;往左掰,斜盘就要笔直向左。

确ren了以后再来问大家吧。

我发帖的时候就说了啊,确ren过了
180不是我的第一个机机
我还有450呢。。。。

楼主:
我真是彻底没办法了
我连这个旋翼头换了,都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