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的螺丝太软了~~~~~~~·6方拧圆

楼主(2009-12-11):
亚托的螺丝比亚托的螺丝起子软多了啊~~~内6方都拧成圆的了在侧板还下不来~~~请教大家用什么方法拧下来啊??

网友:
用小钢锉 锉成平口,用大点的平口螺丝刀拧下!

网友A:
用502,吧起子粘螺丝上,拎下来再用火烧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T头螺丝刀打进去,再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502,吧起子粘螺丝上,拎下来再用火烧

这是我用过的最简单易行的

网友:
建议升级其他的硬螺丝。

可以用小钢锯,把螺丝头锯一个一字槽,然后用大的一字起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螺丝胶上的不是太多,可以用日本的那种专门下滑丝螺丝的钳子下,还不错

网友:
螺丝是上胶的,这样硬拧肯定搞坏螺丝

网友:
要用亚拓原装的起子来拧,用其他品牌的一拧就歇比

网友:
把螺丝2边用小挫挫平点。然后用虎钳拎下来。方法有很多。。看你想用什么放法咯。

网友:
拧螺丝之前要用电烙铁先给螺丝加热,再用以上的方法拆卸,不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502,吧起子粘螺丝上,拎下来再用火烧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亚拓的还嫌软,你去拧拧山寨机的试试。。。

楼主力气可以省着点啊
对了, 滑了的改一字以后用火烤一下热了更好拆下来

网友:
如果之前上了螺丝胶的话先用电烙铁把螺丝加热一会儿再拧,怎么拧楼上的童鞋都说过了

网友(2010-01-1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有个问题不明白,为什么航模的螺丝都用内六角的?有什么特殊原因吗?为什么不用普通十字的或一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不明白,为什么航模的螺丝都用内六角的?有什么特殊原因吗?为什么不用普通十字的或一字的?

十字螺丝要加轴向力,而且还拧不紧,也更容易把头部拧圆

网友:
你要用好的工具拆机,不然就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字螺丝要加轴向力,而且还拧不紧,也更容易把头部拧圆

瞎掰,搞模型的人就自以为模型用的是最好的.其实从工业标准来看,模型器材是最暴利,最不遵循标准的.
用特殊规格的螺丝最大的目的是为了限制通用性,增加厂家利润.
看看实际飞机用什么螺丝,就知道所谓内六角螺丝更好是一个骗人的谎话.

网友:
YT的质量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瞎掰,搞模型的人就自以为模型用的是最好的.其实从工业标准来看,模型器材是最暴利,最不遵循标准的.
用特殊规格的螺丝最大的目的是为了限制通用性,增加厂家利润.
看看实际飞机用什么螺丝,就知道所谓内六角螺丝更好 ...

内6角是最不容易滑的,什么十字啊一字啊,一定要有很好的角度才能拧,还要很用力顶住才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歪使不上劲,那就等着滑丝吧

网友:
六角螺丝是最常用的了,航模用的螺丝使用最经常见到的公制扳手就可以了,工业机器也大多是内六角外六角,你见过汽车用的十字一字锁轮子啊?

网友:
我有个办法,很好用就是用锉刀吧螺丝锉出一个一字口,然后用一字螺丝刀顶着活口,用小锉一下一下凿,要用寸劲,试一试,很好用,

网友:
发现滑丝比,断丝好弄多了。。上黑色的螺丝用力大了直接断里面了 ,白色的嫩了点容易滑丝,但是上劲时候不太断。

网友:
加热再用钳子拧

网友:
那螺丝不是12.9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