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问题

楼主(2009-12-11):
我的天6A在地面的测试距离只有60米,空中的距离有250-300米
我的测试方法是否正确
关于地面测试遥控距离方法的问题
下面两种方法不知道那种是正确的
地点当然都是开阔地带,接通电源开控,一切准备完毕后
1、拿着飞机远离,直到跳舵时的距离
2、一个人拿着遥控,并不停地打方向舵(当然其他舵也可以),另外一个人拿飞机远离,直到飞机的其他
舵机
受到干扰(或跳舵)时的距离

网友A:
方法没错,确保接收机天线完全展开,如果还是没用先试下控的左下方是否真长发热,如果没有大概是发射管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控15分钟后测试,左下方发热,由此可判断,发射管应该没坏
我想知道的是,上面两种方法,那种是正确的,因为两种方法测试出来的距离不一样
在线等XX,谢谢

网友A:
在地面测出来的距离本来就是比空中的要短的。空中的无线电条件更好些

网友A:
不过我曾经也地面拉距过,先找了两个地方试验没有问题,然后去谷歌地图上查,直线900米。楼主的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B:
lz是在问,是用第一种方法还是用第二种方法,我也同问。但我刚在二手区买个t6单控,只有几米距离,我用的是冠丽跟一个其它的都是几米,卖家说要用西安,所以又买了个西安,明天才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