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T的球头扣只能单边扣入吗?

楼主(2009-12-11):
如题?
旋180度扣不入啊!只能旋360才能扣入。
这样调双桨很不方便,也不精确。

网友A:
球头扣是分正反面的,亚拓的球头扣是有A字的那面朝外。
如果想A字面朝里也可以,用球头钳对准了也能压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头扣是分正反面的,亚拓的球头扣是有A字的那面朝外。
如果想A字面朝里也可以,用球头钳对准了也能压进去。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头扣是分正反面的,亚拓的球头扣是有A字的那面朝外。
如果想A字面朝里也可以,用球头钳对准了也能压进去。

必须地

网友:
新款已经开通两面了,都可以压

网友:
好问题

我又这么说了。因为我也有这方面的疑问但一直没问这个。
这里解答了YT的这个问题。也算了解了这个。3Q

网友:
新飞机吧,多搞几次就正反进出自由了。

网友:
通常长连杆1圈的精度已经足够。要求比较高的应该检查是不是球头扣有虚位,球头松动,副翼框固定螺丝松脱。这些问题造成的双桨一般很难靠调整解除。

网友:
当然只能单面进入

网友:
两边都能扣,

网友:
两边都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