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姬变成公鸡,为哪般

楼主(2009-12-11):
“爱姬”变成公鸡,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身后的头罩

变性也在所不惜

看着身后的飞场很想跃跃欲试

-------------完--------------

网友:
长了小JJ ?

网友:
房子前面的场地不错啊!!!

网友:
镀铬的头罩。。时间长了就不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个蜡就亮了

网友:
头罩真亮,后面那个飞场真眼熟

网友:
炸一下后果怎么样?这罩子不便宜吧

网友:
会不会反光?

网友:
电池就用这么一条橡皮跟安全吗?

楼主:
这个罩子比原厂红色和橙色的便宜很多

皮筋勒的很紧,保证在里面不乱跑就行了,外面还有罩子呢

网友:
一个棒两个个蛋,不错!撞机的的时候对准了,别浪费小小JJ

网友:
这机器挺特别啊。还是第一次看到银色头罩,不错。
楼主在哪买的?

网友:
这头罩太闪耀了

网友:
镀鉻喷漆自己整地?

楼主:
回楼上各位
就是普通的BEAM机,头罩是淘宝买的现成的
自己镀,还没那个手艺

网友:
不错。

建议在电池和电池架之间贴上子母贴更加牢固。

网友:
此头罩已全线断货了,呵呵。LZ不用那么绑A123啊,直接三角形也可以安装的。

网友:
贴花纸要贴上了才好看啊

网友B:
淫光闪闪~

网友C:
头套一定牢啊,而且还要选大号的,不然就危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