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控制怎么跑到升降控制杆上了?

楼主(2009-12-11):
用的是FUTABA T6EXHP的控,CCPM模式,升降/方向控制杆和副翼/油门控制杆对应的十字盘动作都正常。但马达通电后发现油门是由升降/方向控制杆控制的!
何解?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那个接收插错了吧?

楼主:
CH1副翼 CH2升降 CH6螺距 没错吧

网友B:
会不会模式的问题啊?比如美国手、中 国手。

网友C:
直升机模式本来就是油门和总距联动的

网友D:
应该是你的遥控设置问题,选错了模式。美国手和日本手搞错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把副翼和螺距换过来

楼主:
问题是无论设模式1\2\3\4,左手也好,右手也好,油门都跟着升降联动,而螺距却独立控制......

网友G:
插错通道了, 看接上机上有标注

网友H:
清空数据,按说明书重设置一次,如果不行。则楼主RP问题。

楼主:
已经尝试清空数据重新设置,还是老问题。
另外,用别人的控是正常的,说明机子没问题。
RP问题?不会吧。俺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嘀!

网友G:
用别人控正常,那就是模式选的不对了

网友H:
楼上的,楼主不是说了重新设置了一次了嘛,难道又设错了?在同一个坑摔两次?找高手给你看看,不行就找厂家

楼主:
原来是1、6通道反相了。
俺低端,检讨!

网友D:
原来是笔误啊,应该说螺距杆变成了升降杆,呵呵。

网友I:
我也来个马后炮
本来我也想说说螺距反
但是见楼主在帖子开头说是接电机后油门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