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和 电机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9-12-11):
9×6的APC桨如果是2叶的 我知道KV1200的2212 3S点足够了 如果是3叶 2217 KV1000 3S 就可以
如果是6叶的 9×6的APC桨 需要多大的电机驱动 KV多少 电池打算用6S的 还真想不出来 哪位懂得多说说
想自己做个电动大涵道

网友:
六叶的得用齿轮组弄成3-3对转的,不然效率低的不行,不信你试试

网友A:
KV1000多弄涵道,怎么带9寸桨,这个涵道够大的啊!涵道的推力主要不是直径带来的,而是经过风道加速产生的高速尾流!所以一般电机的KV都很高!楼主的这个其实就是慢桨加个筒罢了,没啥实际作用,涵道还是买吧!本来这个效率就低,自己做出效率高于商品化的成功率不大

网友:
六叶浆还要9寸桨?还要6s,那么要多大的电机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1000多弄涵道,怎么带9寸桨,这个涵道够大的啊!涵道的推力主要不是直径带来的,而是经过风道加速产生的高速尾流!所以一般电机的KV都很高!楼主的这个其实就是慢桨加个筒罢了,没啥实际作用,涵道还是买吧!本来这 ...

精辟 可是哪有200的涵道哦 蜗喷又买不起
我说的KV1000是说的2叶 的9*6    这个6叶的 应该用多少KV我不是也再问吗

不过有个兄弟说的对转倒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