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上老板!我想看看DG600细节图片!强烈要求!!

楼主(2009-12-11):
强烈要求上老板上图!比如副翼的舵机摇臂镇流罩,舵机在机翼内部的固定结构,T尾的连动结构,机翼插接结构,起落架着陆轮结构,舱盖固定结构。要求有点多哈!不过谁让你弄了个老毒的像真机出来,总得让我多瞅几眼,流点口水,然后学习下手艺哈!

网友:
怕让你失望了!一句话他的"的哥"副翼舵机装不下!我们正在商谈搞3.6米的DG(的哥)

楼主:
DG咋整成“的哥”了?够有才的,不过也透露出一个天大的消息,原来那架DG是副翼舵机没有办法安装,所以一直撂在地上,看国外滑翔机的图纸都有一种厚度只有7mm的舵机,只是超薄,尺寸还是类似于九克舵机,估计力量不会小,可是我无论是淘宝,还是谷歌,都找不到这种舵机

网友:
楼主,先说说你手上有的装备,我再告诉你该如何操办。所有玩意儿都很简单,关键看你是否要“豪华”还是“平民”。
下面这个就是目前民用化最好的超薄舵机,价格极端的“资本主义”,每对225.00美刀,还不含运费。国内不曾出现过,Hongkong也极少。
尺寸:38X26.5X10mm
重量:19g
力矩:42N/cm
速度:420°/sec
适应电压:4.8-5.0V

另外你所说的7mm厚度的舵机称之为Dymond具体参数见下面网站,也是需要购自国外:
http://www.rc-dymond.com/
其余几个问题很久前装过一架DG600同厂的ASW 27B结构相同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264&highlight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414&highlight
至于机翼对插,可以用一根钢棒即可,主插销前后需要安装“定位销”来确定机翼安装角

此图是是4.8米全复材DG600的主翼,金属插头部分插到另一半主翼方型主插销前的圆孔内,两翼互插后,主插销中间的圆孔用螺丝穿透固定。也有直接对插于一根钢棒上的,在飞行中机翼受力压迫钢棒,飞行中机翼是无法脱离的。

楼主:
不得不佩服下911老板的装机介绍,又学到不少东西,我手里的还真只有“平民”化的舵机,四个北田九克的轴承版舵机,八个最普通的辉盛九克,都是清一色的九克舵机,不过看了你给舵机安装铝制角座,这样普通舵机就可以很方便的安装了,这个我只是想到过,现在看到实际应用原来是这样,启发不小,好想如果没有合适的舵机,舵机露在机翼外面,可以外加一个流线型的镇流罩,

网友:
滑翔机就是烧钱,

楼主:
另外还请九老板多贴一些装机帖子的链接上来,多多学习哈!建议九老板把这些帖子加到自己的文集里,像上面的一个帖子是04年的,又没有加入精华,要找出来也够不容易的了,好帖子不能没落了哈!

网友:
出差刚回来,怠慢见谅!
9老板类似的资料很多,您的疑问还是有请9老板来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