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前辈求救!3D甩尾问题!

楼主(2009-12-12):
一 情况:悬停,航线一切正常!就是3D筋斗暴力的时候,尾巴就会往一边甩!温柔筋斗没问题!
二 使用设备:9X2控,YT450SE,65MG,GP750,SKM8910,10DS,碳主浆!3D正负12!
三 检查过程:1 起初以为尾传动有问题,更换新的没有解决
                       2 怀疑皮带不好,跳齿,更换新的!并拉紧!还是不行!
                       3 舵机和尾,连杆,原来是一根碳棒的,听朋友建议换成YT原来钢丝的!中间加两个固定点!还是不行!
                       4 现在我觉的可能是原来401的问题!由401更换成GP750,问题依旧!很伤心!
                       5 看来不是陀螺的问题!要么是DS520不好了!妈!再由DS520更换成SKM8910!(开心去试飞,问题依旧)
                       6 难道尾浆是塑料的原因!换碳的!碳的的确爽!但问题还是存在!
                       7 正好有个65中立点有点抖!换了新的65!还是不行!
                       现在我实在想不通!到底问题在那里!请高人知道!

网友:
同问,我和你的现象一模一样
困扰好久了,望楼下的朋友们指点

网友:
加高一点3d的感度试试?照死检查一下尾把的顺滑度

网友:
3D正负12   大了吧

网友:
我觉得是中立点时候锁尾攻角不够

网友:
转速不够吧

网友:
我的已经解决了
LZ检查你的螺距和油门是否搭配合适。我的因为螺距偏小,油门过大,所以就顺时针甩尾。适当增大了螺距就好了
希望LZ早日解决

楼主:
我的螺距是+12  0  -12 油门是100 74 100  陀螺感度为84,左右行程都到底!舵机和尾轴中立点,都在中间!

楼主:
我的已经捆扰2个月了!因为尾巴炸机多次!心理都快有阴影了!

网友:
油门尝试100 100 100或100 90 100吧,另外如果你用750的话,感度是到不了84的,再:尾轴中立点请偏向尾波箱一点

简单问题,别搞复杂了

网友:
3D正负12太高了,3D+-9

网友:
应该是油门曲线范围过宽和螺距过大的原因

油门曲线低速74、高速100,配上较大的螺距。这样电动机在做动作的时候转速变化太大导致机身向旋翼转动相反的方向的扭力也会变化较大,先把正负螺距调小一些,再把油门曲线设成U字型会比V字型就能有很明显的变化。另外,千红的建议要听哦。

楼主:
谁叫千红啊!我先把螺距调到+10-10看看!幽门曲线100 90 100,让他反映不要太明显!浆夹中立点偏尾波一点!

网友:
基本和总正负螺距关系不大,呵呵,电动的动力很直接,油门曲线的v型不能拉的太大(非比例输出)

千红是俺,呵呵

网友:
油门多少呀,要不干脆100-100-100试试

网友:
老鸟都来SOS了。。这年头。。。

楼主:
我下午把螺距调到+10  0 -10油门100 100 100 /100 90 100和+9  0 -9油门100 90 100/90 80 90,4个都试了!效果比以前的要好很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正飞对尾高速后退,快到面前突然压升降舵使机子翻到倒飞对头状态!这个时候JJ还是会甩尾巴走样!不知道是否要把尾浆夹换成运动版的看看!减少舵机的锁尾拉力?(对了我的电机是XXD2218,感觉还是比较暴力的)

网友:
我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开始怀疑401不行   换520后还是这样, 最终发现问题是翻滚时尾舵有干涩(控上的干涩,操作问题) 解决办法  可以适当的调小尾舵的灵敏度.

网友:
油门锁定,  你自己操作一下翻滚的动作, 然后你会发现陀螺的灯在闪烁, 说明尾舵被操作了.  绝对是这个问题. 我也是捆饶了我两星期才找到问题所在的.  现在尾舵灵敏度调低了  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上正解。即手法的问题。

楼主:
你的意思是降低陀螺仪的感度是吗!我的陀螺是GP750,尾舵是MKS8910,感度现在是84,9X2的D/R110 EXP45 RUDD是L100 R100,晚上用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不是陀螺的感度.   在控上设置尾舵D/R的大小.我的gy520是这样设置的.  主要是让尾舵控制起来没那么灵活.

楼主:
感觉和DR的关系不大吧!DR只是最左最右边的旋转速度啊!转的太慢感觉不爽!我要垂直自旋的!像23楼神童那样!看来我的DR还太小太小!

网友:
19楼正解,调D/R或是把EXP调小一点。LZ你可以试试,如果不偏尾了说明是你手法的问题。我就是这样调小尾巴的动作就不偏了,调高就偏。可不是调砣螺感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和DR的关系不大吧!DR只是最左最右边的旋转速度啊!转的太慢感觉不爽!我要垂直自旋的!像23楼神童那样!看来我的DR还太小太小!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就肯定是D/R的问题。太灵敏了,推拉升降的时候手有偏离使得尾动了。好好练练手法吧。

网友:
慢翻不偏,猛拉就偏,肯定是手法了。

楼主:
你说的应该是EXP--中立点吧!不应该是D/R哦!我中间调的很慢的!中间反映很慢!两头反映很敏感!翻的时候我的手根本带不到两边!

网友:
你可以调了试试嘛。你可以不飞起来猛打升降试试,尾巴肯定会来回动的。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调慢点,调到猛打升降尾不动,翻的时候感觉就好了。我原认为是我机机破手艺差。原来大家都有这感觉。

楼主:
问问大家下面有几种情况可以是尾巴转的很快,相对其他方面有什么影响?4种方式有什么联系?(9XII控)
1 降低陀螺仪的感度可以使尾巴转的比较快----------锁尾强度降低
2 D/R设定值加大可以使尾巴在左右大行程的时候尾巴转速加快-----------------相关影响?
3 EXP设定值越小中立点尾巴反映越快—————————————————相关影响?
4TRVL ADJ。里面的RUDD,行程值加大,也可以使尾巴整体加快转速(我L和R都设定一样大,一大一小没试过)-------------相关影响不知道?

楼主:
现在不管是中点还是两边最大值!我3D都要求要灵活!都不能太死!我觉的按你的方法调!翻翻要是动不到尾巴了!可能就只能是翻翻了!比如自旋翻就搞不起来了!

网友:
我也飞的不好。在这里也是乱在说,请谅。第一条不对,其它都对。还是那句试试再说。

网友:
不是说调到不能动,也不是要调到最磊,应该是调到又要快又不甩尾,两头兼顾。调到自己最顺手。多练练克服了甩尾后再慢慢地调快。适应就成功了。哈哈。

网友:
还有就是,上面那么多模友讲的都有道理,螺距油门尾顺不顺可能都有点关系。大家互相学习嘛。

楼主:
是的!我把螺距调小了!好很多!

网友:
留意这贴!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