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机

楼主(2009-12-12):
机机终于调好的,是我的第一架机机哦,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才调好的。真的感谢大家。

楼主:
450V2加天九

楼主:
试一下用这个能不能上图。

这个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还是看不到

网友:
我也是T9

楼主:
图,我再试一下

楼主:
不能上图,郁闷。

网友:
系统出问题了,现在上不了图

楼主:
再上一次图!

楼主:
可以发图啦,我把昨天都编辑了一下。

网友:
精装白沙啊

楼主:
楼上的,要不要来一个。

楼主:
今天炸了,分析原因!

一、左右副翼跟打舵方向相反。
二、反向舵理解错误。以为是看机尾,原来是看机头。
三、心理因素,第一次飞450哦!
结果:损失一副大桨。明白了原理,重新调整了飞机。
整改方案:副翼跟螺矩舵机的接线换个位置。换大桨。检查横轴,主轴,尾浆,尾轴。
一切正常,准备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