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油路问题

楼主(2009-12-12):
刚到手一套飞机和发动机  发动机是DLE30CC  飞机是奥尔福540T   本来以为汽油机油路连接和甲醇的一样 结果发现 汽油机排气管上没有增压接口  现在晕了 找了半天找不到解决方法 加油口和到发动机的出油口我知道怎么弄 问题是原来的增压口应该怎么接 是不是用不上了??如果不用的话 油箱加满油后加油口堵上了 会不会因为没有空气补充进去导致发动机吸不出油来熄火??请老模们帮帮我  如果有个示意图就好了 有直观的照片更好    谢谢了

网友:
 ,我也对这问题迷惑呢,也不解,希望老模友帮忙!

网友:
汽油化油器是带泵的,回答完毕

网友:
难道就没有通气的孔?我是这样搞的,加油管和连接发动机的就不说了,第三根管哪里也不插,截一厘米能插油管里的电线把铜线抽出来,空心大约是不到两毫米,然后插油管里,即解决了通气问题,油又不会流出来,即便是流,一毫米也流不出几滴,我是这样搞得,不过还没飞过,我想应该没问题,希望老手们指点,这个通气孔到底有没有必要,请说明白点,我想新手会感激不尽的,谢谢

网友:
这类汽油机都是从割草机演变而来,割草机工作时油位变化也很大,因此该类化油器设计成膜片阀负压吸油。化油器上有两个油嘴一个供油一个供气,不需要接排气管。

网友:
我替楼主问的是油箱既然不需要正压,那就是说油箱多余的孔堵死?

网友:
三个孔都可以用上的,一个去化油器,一个是加油孔,另一个把油管加长一点最好盘成至少一个圆然后固定在油箱上面和大气连通,加油孔加完为油后要封好。如果像楼上的所说把多余的孔堵死会造成油箱内负压过大发动机会吸不上来油的。也就是可以用和甲醇一样的连接方法,只要把增压管空着就行了。

网友:
参考一下!以下都是我在论坛上看见的转来给你看看,共同学习!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800497&db=TECH

油管家固

通气管缠绕方式

通气管另外的安装方式。

网友:
版主就是负责任!严重感谢奇多版主!!!!!!!!!!!!!!!!!!!
还有楼主啊,这贴好像是我发的似的,为你操多少心啊

网友:
图解好贴啊,不顶不行

网友(2010-06-17):
终于找到答 案了

网友(2016-08-30):
困扰了两天的 问题终于找到答案了,谢谢论坛里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