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模拟器,关于凤凰和TB【请教】

楼主(2009-12-12):
请教!,
模拟器
是一个软件?
还是一个U盘?
据说那个凤凰比较逼真,价位几何?
有二手的吗?

网友A:
模拟器是 软件+硬件。
软件就是一个3D电脑游戏。
硬件就是一个USB转换器,把你的控变成电脑的超级游戏杆(真正的游戏杆不能用因为通道太少)。
软件在国内都是免费的。硬件基本上是通用的,好一些的比如SuperSim,x9等等基本上要100多到200的样子。

楼主:
哦,基本明白。
就是没见过货,准备买一个,应该是一套吧。

网友B:
盗版跟免费是两回事吧...

网友C:
淘宝上收一下,模拟器,不带控90左右吧

网友D:
自己去下RealFlight G4.5(记得顺便下个emu3.3),买个硬件狗(其实就是插电脑usb的连接线)就行了,FMS的20几就可以买到了
PS:RealFlight G4.5 的 Expansion Pack 6,现在emu还没有破解,下了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