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基本为零的锂聚合物电池的恢复

楼主(2009-12-12):
3S1P;2200mah;25C杂牌锂聚合物
电池
,作为游艇灯光电源,忘记拔下,一周后发现电压基本为零.上UN-A6无法充电.
恢复过程:上B6用0.8A串充,大约30秒电压迅速回到9V左右,B6已能确ren3S,换UN-A6用1C继续充,今天上450飞了6分钟,和以前感觉基本差不多.

网友A:
应该命不久已

网友B:
这都行,听说过放都要命!!0V竟然还能恢复

网友C:
回光返照

网友D:
也许电池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娇气。呵呵。这种方法已经学习了。楼主是个有想法的人。

网友E:
可能RP問題

网友F:
咸鱼翻生

楼主:
只要不是大电流过放,锂聚合物电池没有想象中那么娇气
对小电流跑电导致失效的锂聚合物电池的恢复此方式屡试不爽

网友G:
0v都还能恢复?看来我也把我的0v电池翻出来试试。但我没有B6。

网友H:
期待后续报告,

网友I:
我也修复过一个。本地的一个哥们的电滑飞丢了。一个月以后农民割地的时候帮找到。
电压0.用10V电源激活。然后上UNA6 300MA充慢。

网友J:
确系回光返照

网友K:
学习了,还是不要有机会试

网友L:
恢复了也元气大伤了,自放和放电能力都大打折扣,用不了几次就废了

网友M:
其实电池到0V很多高级的充电器不能充,是因为这些充电器不能认得到电池,所以只要把电池的电压充到充电器能认得到的电压就可以用充电器充了,
我的方法比楼主的更简单,就是用0851自带的12V1A的开关电源直接接在电池串充个半分钟到一分种,然后用0851充电,只要电池没有坏,都可以充!
电池过放不好,会多多少少影响电池的容量和寿命,但是没有大家认为这样就一定不能用了,能不能用只有用到不能用就不能用了,一般而言电池是不会突然损坏,而是容量和放电能下慢慢下降的一个过程!!

网友N:
过放的会自放电,楼主的有没有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过放的会自放电,楼主的有没有这情况?

确实有这问题,三天后我测了下电压分别为4.19/4.18/4,19,一般全新锂聚合物电池几天内基本测不到压降

网友:
我认为有些东西是我们过于苛求了~~其实偶尔一二次失误肯定不会到致命的程度

网友:
不会大肚子吗?

楼主:
感觉大肚子是以超过电池放电能力的电流放电而引起的

网友:
我的电池摔一个小角,发热,0V了,可以恢复?

网友:
123 经常的

有一节  一直都是用3e 恢复 一会 灯不闪后 就可以上 una6了

网友:
 我也这么中过招,自己拿灯泡放电忘记拔了,直接放干。以为坏了,丢边上几天后电压自己回升到8v样子,充满一样可以用,现在都又用了60多个循环过120次了,一样3d

网友:
只要不是时间太久,就充电,原本就没问题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锂电 我用冲镍氢电池的串充充活了就再转为用平衡充充电,但是后来发现那个电池性能衰退的很快,最终报废状态是很快就显示充满了但是接负载电压马上就掉下来了。总结:从救活到报废之间用了也就不到20个凑凑合合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