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300斤的床 放在什么上面比较稳妥

楼主(2009-12-12):
放地板上太低了 无法忍受,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物件,本想华丽的买个专用的铁柜,但是本着性价比的概念还是放弃了,不知道各位师傅对这种家用的铣床,应该放在什么物件上,我是放在卧室里的,是在没合适的明天就准备在卧室里冒死用水泥筑个台了,不知道水泥和木质地板的沾和状况会不会很好....在此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
到旧家具店去看看!有没有差不多高的柜子!

网友:
别放楼上,放地上。

网友:
水泥筑在木地板上面?
施主三思啊!阿弥陀佛

网友A:
建议LZ把自己家的房屋买个保险......要知道300斤的床要是再弄水泥墩,怎么也得400斤,现在的楼板厚度(小区)都达不到国家标准..........后果LZ自己想吧......

我这出了个楼薄薄,楼板厚度才5公分.....

网友:
买个保险柜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LZ把自己家的房屋买个保险......要知道300斤的床要是再弄水泥墩,怎么也得400斤,现在的楼板厚度(小区)都达不到国家标准..........后果LZ自己想吧......

我这出了个楼薄薄,楼板厚度才5公分.....

人为破坏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为破坏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给LS住户买人身以外险

网友:
用50角铁焊个架子,上面铺10个毛厚铁板。决对稳定。

网友:
角铁焊个柜子。

网友:
再买个300斤的保险柜垫底,估计这床会非常稳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还是决定车库了,放卧室确实有点悬,谢谢各位师傅回复。

这里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