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车削时的震纹问题?!

楼主(2009-12-12):
高速车削时的震纹问题?!

这两天车东西,有个很郁闷的问题,高速车削的时候就会有震纹现象,不知道是何原因,请高手帮忙分析解释一下

之前我一直是车不锈钢,一直没有出现过震纹的问题,不管高速还是低速

这两天车45#钢的圆棒,只要速度一快就会有震纹,低速是就不会有,搞的很郁闷,原本想用高速精车一下外圆,现在搞不了了....
现在不管吃刀深浅都有这个问题

现在有几个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1:车刀没加紧?但是目前车刀不管粗细大小的夹上去都有这个问题
2:现在电机原本是三项的,加了个电容用三角接法用着,听说这样电机振动大,高速的时候电机皮带和主轴是直连传动的,电机振动引起的?
3:车刀没磨好?
4:主轴有偏摆?不过目前测试下来主轴精度良好,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请高手给解解惑,谢谢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西马特的c2请人调整好了以后,一直很好用,但是最近又开始出现震纹了,是在使用了几次切断刀以后出现的,哪位高手愿意告诉我们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呵呵

网友:
共振区,避开这个速度

网友:
是不是前后主轴承松了,紧紧!用手盘车时表打不出来。

网友:
小床不太了解
我干活一般有震纹 原因主要就是 刀磨的不好 或者工件细长钢性不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位大哥的解答,我再测试测试,逐一排除一下,目前车的有震纹的东西是个短又粗的钢棒,理论上不应该出现刚性不好的问题,可能如6楼所说,后轴可能不紧,我一会调调试试

楼主:
现在问题比较怪异了,主轴铜套的间隙,用手边转动边调节,已调节到手转动稍有阻力的情况下,试车,还是会有震纹产生,换了几把车刀试车问题依旧....现在弄的还真比较郁闷了,如果排除掉主轴和车刀以外?那难道是大拖板塞铁太松?刀架支撑面上次手工刮研平整了,而且用力加紧以后,刀头应该不存在震动问题的,大托板用手直接推拉纵向方向能有比较明显的旷动,大托板塞铁调的不紧,因为需要经常移动,所以没有调的比较紧,小托板倒是调节的比较紧,因为教少移动他

各位大大多帮忙分析分析,一般问题会出现在哪些方面,俺也好一一排除

楼主:
现在大体怀疑是电机输出抖动的问题,顶的变频器正在路上,等装上变频器以后试验一下,如果还不能解决,就只能继续求助万能的高手们了

网友:
大托板塞铁调的不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比较怪异了,主轴铜套的间隙,用手边转动边调节,已调节到手转动稍有阻力的情况下,试车,还是会有震纹产生,换了几把车刀试车问题依旧....现在弄的还真比较郁闷了,如果排除掉主轴和车刀以外?那难道是大拖 ...

请试试调整轴向间隙,不是径向间隙,比如主轴有锁紧螺母,松了就会出现类似情况。我的小床就是这样,两个并帽,老松,我已改成新的单螺母,在螺母径向钻孔、攻丝加顶丝的办法,现在很好。

网友:
用DV拍下车削过程

近距离的,
这样大家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试试调整轴向间隙,不是径向间隙,比如主轴有锁紧螺母,松了就会出现类似情况。我的小床就是这样,两个并帽,老松,我已改成新的单螺母,在螺母径向钻孔、攻丝加顶丝的办法,现在很好。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去,不过这个部分我一直调的都还算紧,轴向打表基本都在0.01不过一直没有测试过转动以后的轴向间隙

网友:
高速有震纹那就慢一点好了,我的JJ割断时速度快了就会叫,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