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充

楼主(2009-12-12):
请问个位大哥谁用过VISTAPOWER EV-650W 智能平衡
充电器
。。。。。能介绍下性能吗

网友A:
如果用锂电的话。还是买UNA6吧。东西好。服务好。

楼主:
但是这个说可以充a123和两块3s锂电啊。。

网友A:
UnA6更可以充A123和同时两个3S。如果是用123和普通锂电。UnA6绝对是最佳选择。那种既能充锂电又能充镍氢啦什么的充电器都是串充然后再去平衡。而un属于直接平衡充。且精度是那些全能充电器无法相提并论的。

网友B:
UNA6充电器很好,最好加个保姆,可以充很多电池的(自动扫描)!

网友C:
我也支持lz买a6

网友D:
要精读高就是A6

网友E:
una6我也刚使用的,怎么说呢,也算可以,但有时候电压快到的时候,电流没有降下来,以致于一下子就保护了,可惜其它电池还没有平衡好。

网友B:
不对吧,UNA6是每路电池独立检测的,不致于保护,其他电池没有充好!

网友F:
UN-A6充电快结束时会转小电流充电,应该不会有8楼的情况,何况6路是完全独立的

网友G:
DIY牌最好

网友H:
我的也是8楼一样的,特别是用5A充的时候,还有我的第3路电压超级低了,温度越高越低,还没联系上厂家呢,刚刚才买的,还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