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麻烦大家了.小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09-12-12):
今天买了个台钻
电机
是380的0.55KW.想用变频.但没有接线盒只引出三根线.这个要怎么接.还有电机怎么拆开的.我把螺丝都拧开了也拆不开.麻烦大家帮我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A:
没看见你有电机,我也说不好

网友A:
小电机,为了用粗一点的线,多数都是星接

楼主:
嗯 我估计也是. 那要改成三角型的怎么接.拆开能找到公共的那个接点吗?电机要怎么才能拆开

网友A:
可以找到星点,你最好给我个照片,我不知道电机壳体结构

网友A:
拆解线头时,最好加热到绝缘漆软化,否则容易弄坏。找到线头以后,还要分清A B C三组线的头尾……

楼主:
怎么上不了图片呢.用锤子砸轴芯可以敲出来吧

楼主:
敲了两下就开了,现在接接点去.等我好消息

网友A:
可以,最好垫上木头、铝块什么的,别砸坏轴头。这样要小心,容易伤到线圈。你的QQ

楼主:
在焊线了 接头也找到了.打开就看到了.谢谢了.

网友B:
小的3相电机(2kw以下),不特殊要求,出厂默认是星接的。

网友C:
最好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