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要求商家标注电池的内阻!

楼主(2009-12-12):
  一直觉得C数是个很虚幻的指标,感觉商家更应该注明电池的内阻,这对虚标的遏制也很好好处。
  言归正状,C数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对电池放电电流与寿命之间的一个权衡倍率。为什么20C的锂聚内阻只有4毫欧左右,而A123电池8毫欧的内阻确标了30C?这是因为锂聚一般表面温度超过50度时就会严重的影响寿命,而A123电池可以接受更高的使用温度而对寿命影响不大。
  电池在对外放电做功的同时也因为内阻的存在而对自己做功,加热。回头再来看C数,可以用个什么相对简单的办法换算吗?我产生了如下的设想。我们可以把锂聚最高温度设定的55度,环境温度为20度,在电池的整个放电过程中,电池的极限温升为35度,这样,我们用一4毫欧2200毫安时1S的电池按20C(44A)放电,它对自身的加热功率约为44*44*0.004=7.744W,这7.744W对55g左右重量的电池加热,当电池温度上升到55度时刚好放出全部的2200毫安时的电量,这时,这块电池就是20C。假设它内阻为8毫欧,它对自身的加热功率就变为了44*44*0.008=15.488W,对同相重量的电池加热速度就会快了一倍,这样它在放出约1100毫安时的电量时温度到达到了55度,它就达不到20C的放电量了,它只能达到X(A)*X(A)*0.008=7.744W 计算出的X=31.11A,31.11÷2.2=14C了。
  由此看出,C数和电池内阻关系如此密切,C数不容易测量,而内阻测量很方便,这也是商家只标C数不标内阻的原因,虚标的电池大量存在。同时我上面的理论也解释为什么有的玩船的模友用20C的锂聚破百,那时的电流远超过了20C而对电池寿命影响不大,因为它放电时间短,电池温度升高不多,所以对电池寿命影响不大。而飞直升机,基本要到快没电了才完,温升就相当高。
  我从来不相信轻微的过放电会严重影响锂聚电池使用寿命,手机里的电池从来放完再充,那时只有2.5V左右了(实量),而用了一年容量也无明显减少,更没有大肚子。而大肚子的电池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温度过高。大家告诫的别放电太多,用一半多点容量就下来,其实是那时的温度快到55度了,再放就温度过高,大肚子了。
  至此,大家一定也会简单的测量锂聚电池的C数了,比如20C的电池,在常温(20度左右)时以44A的电池放电(用电阻泡水里电流表观察),如果在电池温度上升到55度之前能放出2200毫安时左右的电量,电池就没有虚标。

  个人想法,也许有许多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抛砖引玉吧。

网友:
想法不错,但现实是:没有商家会自找麻烦。

纵观家电也好,汽车也好,食品也好,那些不得不注明的东西无一不是法规强制规定的。RC产品,市场如此之小,又不是生活必需品,更不是性命攸关的东西,政府不会费那个心思出台规定,全世界都是如此。何况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有规定又如何?

网友:
LZ期待过高了。
 什么都标清楚了,搞透明了。商家的利润在哪里?

网友:
想知道楼主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来的?可以解析一下吗?看不懂哦

网友:
LZ的观点很专业 是电池标准中的定义吗

网友:
傻活着吧。还是看大家的良心吧。有良心的活下去。没良心的猝死。

楼主:
呵呵,大家说的也是,不指望商家,但如果大家用下来口碑好的电池,如果能测一下内阻的话,也是不复杂的方法,大家以后在选择电池时就会有一个参考,至多用一块电池,对应大家给出的内阻参数后知道大概的C数,就不会有重复的浪费了。

希望大家都能用上理想的电池。

网友:
补充一点

过流放电也会对锂聚产生损坏的,不单是温度。用锂聚跑极限使电池寿命严重缩短。 所以这是项高投资活动。

网友:
不用强烈要求, 我们早已自觉的把每款电池单体内阻标明了的...
C数,可以用加法.... 内阻不是随便加减法可以弄出来的.. ....

网友:
有些底内阻的一定会标上的,高内阻的得看商家的心情了。

网友:
这个……就和让卖车的说出来自己的车子实际最高的油耗一样难……

网友:
标注了内阻的也有,但是好像大家不买账一样,看花牌就知道了

网友:
哈哈,我强烈要求商家标注电池进货价!!!

网友A:
C可虚,内阻不可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可虚,内阻不可虚???

内阻有条件的玩家可以测,一般品牌电池估计不会冒险虚标,C数基本就是个大概,测C数是破坏性测试

网友:
国内航模市场小,没个标准规范。混水摸鱼的JS太多,有好电池他卖到国外去。烂货垃圾国内卖。无奈。。

网友B:
即使标注内阻也有猫腻可以耍,例如标注交流内阻而故意避开直流内阻.....

某品牌的 Datasheet 上就表明了全系列产品的内阻,但跟实测值相差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内阻不是电池的主要参数,所以大多都没有标注,标注了低内阻的电池销量并不怎么好,比起标准版的少多了,国情使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标注内阻也有猫腻可以耍,例如标注交流内阻而故意避开直流内阻.....

某品牌的 Datasheet 上就表明了全系列产品的内阻,但跟实测值相差不是一点半点....

直流内阻确实更能反映电池性能,更能体现电池的放电能力,因为直流内阻测试手法如果控制得当, 其精度可以达到0。1%。但是
直流内阻测试所需要通过电池的电流一般都是30—80A,对于一些大容量的电池,或者蓄电池,容量都是10AH 以上的这点不难,但是航模目前大量使用的都是2500MAH 以下的。要测试直流内阻,而且不能是在充满电的情况下测试,因为满电情况下,大电流通过时,压降是非常大的,所以必须让电池在放电平缓区进行测试。而且测试的时候,大电流通过的时间要控制的很准确。一旦电极有极化或者升温,所测得的阻值就会毫无意义了。所以相对小容量的电池,直流内阻测试,不是很适用。 而且这种测试方法对电池是有损伤性的。
交流法测试就比较方便, 有专门的仪器。而且精确也是很不错, 基本都可以达到2%。虽然不如直流法所测得的精度。但是其测试的依据也是绝对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指标的。而且大大小小的电池都是适用的。
所以一般航模类小容量电池, 所标称的都是交流法测得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