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怎么会这样??、

楼主(2009-12-12):
今天飞450突然感觉到飞起来后尾巴忽然往右转一下(控是再锁尾模式,感度调50以上都在摆)~间断往一个方向的摆~~~一开始以为是抖舵了,可是换了亚托的410也是这个样子,最后发现问题是加油门转速高了后锁尾的绿色指示灯突然闪下非锁尾的红色~~一会红灯又闪和尾巴往右摆一样也是间断的·~~~红灯一闪就到非锁尾状态尾巴自然摆,可就是弄不清陀螺的等为什么会这样闪呢~?????、、请指教!!!谢谢大家·~~(问过别的模友这样的问题他们还没遇到过啊~~所以只有来坛子里请教大家)

楼主:
这个问题没人知道啊????

网友:
没用过GP750。。不知道。

楼主:
看来还真有不知道的东西啊~~~

网友:
可能没调好吧,非锁尾下尾浆0度,然后控感度调到80以上,调GP750(舵机行程左右撞墙,延迟设置0)最好要用专门锁尾舵机,DS410   DS510锁尾我怎么调都会飘  试试看吧....

网友:
锁尾舵机不对,换420 520

网友:
[local]1[/local]    [local]2[/local]  或者换陀螺仪,推荐2个如图,都比401和750好。LZ好好研究下。

网友:
怎么不能上图啊???????算了,LZ自己研究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刚买的933换上也是这个问题啊~~估计不是舵机问题就是陀螺~~再就是问下延迟怎么设置为0呢???

网友:
估计大家一时都看不懂你在说何了。。。应该要换锁尾舵机,,还有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就是GP750不稳定,传说中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刚买的933换上也是这个问题啊~~估计不是舵机问题就是陀螺~~再就是问下延迟怎么设置为0呢???
重新设置一遍。至于延时问题,设置到延迟设置项不动方向杆就是0,动方向杆灯开始闪,动一半大约50,动到头100.

网友A:
从新设置一下陀螺仪吧!750锁尾很棒的!

网友B:
怀疑一下供电
陀螺没道理自己变模式,没设好也不会
舵机更不可能影响到锁尾模式
油门和螺距混控到感度上的可能性很小,排除一下比较好

网友:
没用过750

网友(2010-03-04):
感觉是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和螺距混控到感度上的可能性很小,排除一下比较好

应该不是混控到感度通道,而是到尾舵通道。AVCS陀螺仪反复强调要解除跟轴混控就是为了防止油门通道在尾舵通道产生输出而导致不锁尾。

感觉从锁尾状态突然跳到非锁尾状态,最可能的是尾舵通道输出不为0(手抖一下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结果)。建议LZ加强这方面的检查。

网友:
楼主用的是MD933?那是斜盘舵机,不是锁尾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设置一下陀螺仪吧!750锁尾很棒的!
没错,应该没调好

网友:
皮带松了  或者皮带齿掉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皮带

网友C:
750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D:
皮带扫齿了

网友E:
皮带松了。。。
或者
单向轴承磨损。。。换个轴套试试。。

网友F:
换个新的接收试试,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GP750+DS520 或是接收重新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