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绿色的皮带叫什么名字.......

楼主(2009-12-12):
看见好多车床都用绿色的圆皮带....那皮带名称是啥,怎么连接,大概多少钱1米......

网友A:
PU热熔接带,一般直径6MM的大概3-5元一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热熔接带,一般直径6MM的大概3-5元一米

打火机烧熔2头,直接对接?   接好后拉力怎么样......

网友:
可以的,接好冷却后等半小时左右再用,抗拉能力很强的,反正我拉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