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电机调速

楼主(2009-12-12):
刚淘到一个300W的调光开关,能否直接用来给我的220V,120W单相交流
电机
、220V直流电机和单相220V串激电机调速,其调光原理是什么,是不是调压(估计不是变频),请高手指教。
想用来给我的直刀裁切机电机调速。

网友A:
不是理想的选择

网友B:
调光开关应该都是用可控硅类型的调控,用在交流串激电机可以调速,如果是异步的鼠笼电机恐怕不行。

网友:
最好用调速器,再不然就用变频器,你这个方法好用的

网友C:
那个都不能调
1调光用的是可控硅 灯泡是电阻性的负载 没有电流冲击
电机是感性负载 300w的调光用的可控硅 不会很大 是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冲击的
直流电机接在交流可控硅调速 是不会转的
串激电机 接在交流可控硅调速 是可以调速 但 只能调速 而不能稳速 除非你带的是恒定不变的负载
要想稳速就的加转速监测 控制 调光电路是不能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
我D了个吸尘器,1200W串激电机...想用最便宜的调速方法,谁知道

网友D:
你都说了,是调光开关,不是调速开关

网友E:
就看看你的调速器有多大电流,不过一般都有2~5A,串激电机、直流电机都可以调速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E:
这种简单的调速器,只是改变交流电的导通角,不会改变频率,但波形就不是正弦波,其中的基波含量,也就是50赫兹的分量最大,所以还是能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