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飞的T45标准推力为多少

楼主(2009-12-12):
这几天在装t45,除升降舵装的不舒服外,另发现包装盒标注的整机重量是620克,但实际重为740克。实测推力520克(用3S11.1V2200MA电池,测得电流28A)机头推称,算下来推重比只有0.68左右,以前飞油机感觉推重比在0.8以上才好,飞过这款机的模友是否如此?

网友A:
相差好大,0.68的推重比只能飞飞航线了

网友B:
机头推称  要算上地面的摩擦力  涵道装入飞机后静推力的下降等等因素,随着飞机飞起来,速度提升,进气量的增大,涵道效率会越来越高,你飞了就知道了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头推称  要算上地面的摩擦力  涵道装入飞机后静推力的下降等等因素,随着飞机飞起来,速度提升,进气量的增大,涵道效率会越来越高,你飞了就知道了  嘿嘿
上去后能到1比1吗?嘿嘿

网友:
不要指望1:1,0.8以上就可以玩动作了。

网友:
偶的小EPO红箭也有610克,地面测推力只有400克,不是不能飞。。。。但是动作是万万不敢做的

网友:
用4S 14.8V...推力就大過 1....好好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在装t45,除升降舵装的不舒服外,另发现包装盒标注的整机重量是620克,但实际重为740克。实测推力520克(用3S11.1V2200MA电池,测得电流28A)机头推称,算下来推重比只有0.68左右,以前飞油机感觉推重比在0.8以 ...

您好,推力数据和电流基本准确的。
自重因为后期电子设备尤其是电池的升级电池从之前的1800  12C升级到2200 20C,电池的重量增加了一些,马达从内转升级到黑旋风外转重量增加一些,座舱从但座舱升级到带底仓等等重量就上来了,但性能的提升却是很明显的。T45作为涵道入门机标配的动力够飞但不暴力,涵道与螺旋桨不同,有0.7的推重比的同时还有更高的螺距速度,螺旋桨是推力越大越好飞,涵道是速度越快越好飞。
如果嫌动力不够可以从你买飞机的卖家哪里购买KV4800黑旋风或者更换4S电池。
另外对平尾的铰链结构我们正在做相关改进,之前的确实太紧了,舵机比较吃力。
谢谢您的意见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差好大,0.68的推重比只能飞飞航线了

垂直爬升和眼镜蛇这样的动作自然没戏。但是掌握的好的话,0.7的推重比下,横滚筋斗这种简单的特技还是可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