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SR充电器能否设置为3.6V截止电压

楼主(2009-12-12):
我的960SR
充电器
,在充A123
电池
时,到29.6V才停,根据电池使用说明,应为28.8V.有哪位大侠能否告诉我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充8S时!

网友A:
8s才高那么一点,而且还是a123电池,我可以向你保证,影响几乎为0。不要那么担心满电的差的很小电压啦,有时就差那么0.1v就担心得要死,这样就不是人玩电池了,是电池在玩人。

楼主:
好的,谢谢!但我有两个个4S锂铁电池,不是A123,标称是3。6V,每次充电时充到3。7V了。但仅用了几个回合,就大肚子了,我估计就是那么0。1V引起的,不知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