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123的请进

楼主(2009-12-12):
我是6s123 电压分别是 3.6 3.6 3.6 3.58 3.43 3. 42  用的是AX-2000的 马达 用13T齿轮 飞500  顶多两分钟 就不行了  谁能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啊

楼主:
飞玩以后 其他都是在  3.29-32 左右  不过居然有一节是 0.00V 晕了

楼主:
0.00V那节就是标题的 3.42 那节

网友:
那节废了,那整的电池

网友:
直接0V.....  那就可以挖个坑埋了~~

网友:
把那节换掉吧,那个就是那块短板.

网友:
换了那节就正常使用了,绝对有5分钟以上,有时把一节坏的电池扔了,就算不换上去,就算比以前少1S都还比以前好。

网友:
又一节次品A123

网友:
电芯和电池组是两个概念,不是把6个电芯焊在一起就是6S电池组了,中间有大量匹配工作要做。如果是用拆机的二手电池那更不用说了。

网友:
A123的神话快完了

网友:
电池一样要注意一致性,特别是大电流下的一致性

还有就是楼主的充电器这些用最好是独立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