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尾巴左右慢摆是怎么回事?过弯的时候偶尔狂抖

楼主(2009-12-12):
500尾巴左右慢摆是怎么回事?过弯的时候偶尔狂抖

网友:
尾舵在颤抖吧。。。

网友:
狂抖还是狂追尾啊。。。

网友:
螺距会不会太大

网友:
陀螺仪感度太大?

楼主:
不是感度问题
就是正常悬停的时候尾巴左右摆 金鱼尾
但是拐弯的时候 偶尔尾巴左右摆的厉害

网友A:
你检查下尾推顺滑不!!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尾推顺滑不!!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尾推顺滑 刚换的尾桨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尾巴左右慢摆是怎么回事?过弯的时候偶尔狂抖

过弯   飘逸吧。就不会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