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磨机圆螺母卡死。。。

楼主(2009-12-12):
角磨机圆螺母卡死了,扳手都拧坏了,就是拆不下来。。。
哪位老兄来帮帮忙啊!

楼主:
补充一下
品高 500w 100mm的角磨机,圆螺母拧得太死,半年多没换过,现在杯具了

网友A:
请问你的磨片在什么地方买的,半年多没换过,我有时一天换几片。

网友B:
用火烧下然后滴点机油试下。

网友C:
再买个角膜机把螺母磨掉
或者滴机油泡泡漂漂梁起来
还有一个办法,把螺母锉刀锯子电磨什么的破坏掉一个角,然后再把它敲下来

楼主:
原来在干木匠活,上的木锯片,干完半年没换
不是磨片质量好

楼主:
谢ARP兄,我试试

网友D:
有磨片的话,可先冲碎置螺母处,再冲螺母。一定是磨片装反了,有铁圈面的一定要装在下面才不会被卡住。

网友E:
滴煤油泡泡

网友F:
我的上次上薄切割片卡住了后用气焊烧完拧下来的

网友G:
拿电焊烧个把。再拧下

网友H:
角磨机配的扳手那是烂货,用一把呆板手磨薄插到轴端那个卡位,再用两把钻头夹在台钳上,尾巴露出6mm左右,角磨机反过来插入那两个洞洞,两个人扶好了轻敲呆板手,多敲几下震动后会松的。

网友I:
平时不紧时不用扳子抓着沙轮片逆时针也能转下来.戴上手套,两个人,一人用扳子一人转沙轮片,看能不能转下来.如果沙轮片磨小了或碎了直接把它敲碎,减小螺母压力.

网友J:
角磨机我从来不用,,扳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