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我几天的抖舵原因终于找到了!

楼主(2009-12-12):
前几天炸鸡修好后,发现电机一启动,舵机就开始抖,不规则的抖,而且幅度很大,随后甚至油门都失去控制,尾舵也来凑热闹,偶尔就抽一下,先是怀疑舵机有问题,于是挨个把舵机线拔了,发现剩下的舵机还是抖,不可能3个舵机都坏了吧,想想不可能,因为如果把电机线拔了,怎么推油门舵机都不抖,然后怀疑是不是接收机坏了,因为抖舵的时候,6100接收机的灯会熄灭一下,一急之下,买了个新的6100e,满怀希望的把新接收机换上去,奶牛的,还是一样:抖!
接近崩溃边缘,再把尾传动皮带拿下来,竟然---不抖了!难道是尾巴问题?换上亚托sport的尾巴,疯了,还是抖,我恨,恨不得当时就把整架飞机砸了!
再试了试,发现只要把皮带一挂上,就疯狂斗舵,拿掉,就不抖!
再一想,是不是尾传动轮轴承坏了,这时冰人老大提醒我,是不是皮带有静电,我这才注意到,之前的尾巴和才换上的sport尾巴,都是亚托原装皮带,难道真是皮带问题,就换了根4元的副厂皮带,试机,太阳的!!!竟然没问题了!
原来折磨我几天的原因竟然是亚托皮带!可能是冬天,这个皮带静电大,夏天用应该没问题,之前用亚托皮带,一直感觉很好,非常顺滑,没想到冬天竟然会有这个问题!
提醒用亚托皮带的朋友,如果跟我一样现象,把皮带换了吧!

网友:
我的GP750在锁尾绿灯的模式下突然闪一下红灯非锁尾模式~~反复这样~~而且是再高转速的时候~怀疑是不是也和亚托的皮带有关啊????

网友:
LS的ID真有思想

网友:
看来皮带要做接地处理了

网友:
我的450以前也是那样的,我还以为是震动使接收机出问题呢

网友:
啥稀奇的问题都有啊,玩直机真 累,上次 控的电位器 有古怪,害我以为 陀螺 坏了, 70便宜处理了,直接损失 170

网友A:
皮带怎样接地呀 , 碳纤板接地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怎样接地呀 , 碳纤板接地的方法可以一试。

其实很简单,只有找个跟皮带有接触的地方接电子设备的地就行了,比如金属齿轮,金属压带轮

网友:
ya 我以前一样问题。。发帖问了N久就是没有人回答啊。。。。不过我是在热天出现的问题。。。后来是换了套控。。。嘿嘿,比你这个还神奇吧

网友:
晕。不是吧。竟然能出现这种干

网友:
冬天的话。静电比较大。。。

网友:
头次听说啊。

网友:
我能理解你当时的感受,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最后发现是接收和电调离的太近了,一推油门舵机就死舵,都是因为线短,最后加磁环延长线,就没事了

网友:
這個常見只是一般不足以影響,但有小部分因為某些原因產生大量靜電影響其他電子零件就要落地,用電線在尾桿連到電機座就可以放走靜電。

网友:
 玩直机。是累的。啊。呵呵

网友:
我的也是换皮带解决摆尾问题~~哈哈~~~稀奇啊·~静电劲真大!!

网友:
有点儿不敢相信,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这都能有问题。

楼主:
已经确ren了,确实是亚托原配皮带静电大的原因,换了其他皮带后已经飞了几个起落了,完全正常!

网友:
我的天,尽然有这样的的问题 ,晕了

网友: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网友:
有麼擦就有淨電

网友:
不过YT的皮带简直太垃圾!连飞越2.5元的都不如!

网友:
我的皮带都上过硅油,从未出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涂点铅笔粉在皮带齿上,润滑防电两用

网友:
皮带那一点点静电都能抖舵?

网友B:
 亚拓的皮带怎么也这样的问题呢?
要是新手的话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皮带怎么也这样的问题呢?
要是新手的话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吗?

我就全新的新手一个啊·~~看了此贴参考问题解决!!呵呵~~~亚托不准备做飞机啦!~~

网友:
淨電會因應天氣,物質産生,不同的物料和天氣就有不同的淨電量。

网友:
请加入新手帮鸡群(81261043)

请加入新手帮鸡群(81261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