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更换丝杠的疑问

楼主(2009-12-12):
微车想改一下中拖板的丝杠,主要原因是因为杠有点弯,转起来阻力大。另外也想扩展一下中拖板的行程,为增加铣功能做准备。

但是找了半天,找不到合适的丝杠(原丝杠是M10*1的三角螺纹),郁闷。即使想变动,也是很困难,淘宝上就只能找到1203的梯形丝杠,没有找到更小螺距的了。换滚珠丝杠吧,发现螺母尺寸都大,我的小床上只有16mm高的空间,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出路?

另外,还有个疑问,滚珠丝杠没有自锁,是否可以用在中拖板上?(不加缩紧装置,也不是步进马达驱动的情况下)

谢谢,目前头疼死了。

网友A:
找个车一个。:loveliness:

网友B:
五金店卖的牙条就是三角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金店卖的牙条就是三角螺纹的。

固定用螺栓?那精度购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车一个。:loveliness:

车丝杠的功夫还没有练出来呀!

网友:
螺母自己用丝锥攻不就得了。

楼主:
如果是三角螺纹当然自己攻丝可以解决。我说的螺母尺寸大是滚珠丝杠的螺母,这个真的攻不出。

网友:
中拖,,反牙的波,,,自己车一个嘛,,多练练,,

网友:
要想合适的,只能自己加工,买个反牙的板牙可以搞定,螺母可以用原来的。另外,用滚珠丝杠不合适,就不要想了。

网友:
3步曲之2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综合一下应该说滚珠丝杠肯定是不行了。三角螺纹丝杠直接自己加工(包括车或板牙套扣)精度就足够了,对吧?

网友C:
中拖板的丝杠真的弯了吗?会不会是螺母没有调整好而使转动阻力大,仔细调整螺母,恐怕能解决问题。丝杠一般不会弯。本身中拖板有自己的轨道,轨道很正直,中间的丝杠自身有弹性,折弯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估计是大螺母没有调整好,大螺母上面有三颗螺丝,能调整它的角度,调的好,拖板移动很顺溜,指头轻轻一拨手柄,拖板就移动,很爽,调不好,用力转都转不动,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拖板的丝杠真的弯了吗?会不会是螺母没有调整好而使转动阻力大,仔细调整螺母,恐怕能解决问题。丝杠一般不会弯。本身中拖板有自己的轨道,轨道很正直,中间的丝杠自身有弹性,折弯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估计是大螺母 ...

确实弯了,而且就在你所说的大螺母位置(丝杠上固定大螺母的M8螺纹处)。虽然还可以用,但考虑扩展行程,就准备采用更换的方式。不过到现在也没有找到适合的丝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