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叶52A有感

楼主(2009-12-13):
1、螺丝太硬,铝壳很软。稍微一用劲就滑丝。
    2、密封不好,最好能自己做一次排气管密封、化油器和发动机结合处的密封。我用的是修车店里面像牙膏一样的密封硅胶,拆装很方便。
    3、两个嘴(发动机进油嘴、排气管增压嘴)很脆弱,尽量不要用工具安装,可以用工具拆卸。安装的时候最好用螺丝胶,加强密封
上面三项完成了,才能比较放表的调试发动机。国产模型发动机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对,稍一有力就滑丝。
你说的像牙膏一样的密封硅胶是不是704胶?

网友:
 ,准备几个M4的那个油嘴,原装的滑丝了就攻M4的牙。
热的时候千万不能拧螺丝。三叶发动机热了更软。
密封其实要做一下。

楼主:
就是大家应该多交流,多交流。还有硅胶是不是704,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也是三叶2冲程52发动机,排气管总爱松动,用摩托车发动机气缸上用的密封胶是否可以?

网友A:
46发动机摔过一次后,排气管有缝,就用硅酮胶封,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发动机摔过一次后,排气管有缝,就用硅酮胶封,效果不好

用一点动物的肝(熟的、猪肝羊肝都行)捻碎腻进去烧干,炒菜的铁锅都这么补。

网友:
704硅胶可以用。

网友:
三叶的52还是很爽,很暴力,一般玩玩足够了,调得好也不怎么熄火,三叶的空模发动机做得不错。

网友:
52也非常稳定了!我的52发动机用我的自配油从来不意外熄火 动力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