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好

楼主(2009-12-13):
我们其中有三架直机,问题:
1。亚托600,50蓝头,522排气(一年未飞,昨天共飞两个起落,无定速)
   第一个起落:油门 ,IDEL(发动机刻度)95%-55%-95% ,TOP30%油,
                         高速声音 发尖,油飞完,落地后,火头烧!OS8#
                        小油针未动,大油针1。5圈,气温1-3度
    第二个起落:换新火头,怀疑贫油,大油针退4-5格,飞完一个起落,
                        火头又烧!

2。亚托600电,亚托全配置,航线中转弯或抬头尾巴轻抖。
3。新雷虎50,50蓝头,401,无定速,
     航线时尾巴正常,做大斤斗结束抬头时,尾巴狂抖!

             上述问题,      同好们指点一下,谢!

网友:
烧火头一般是发动机贫油,但是如果螺距过分的小,发动机超转也可能引起烧火头。

网友:
YT油发动机轴承更换!

网友:
轴承挂了

网友:
换油、加定速~!

油直不加定速死得快!

楼主:
没人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