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的线最大承受电流一般是多少啊?

楼主(2009-12-13):
10A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A可以吗?

导线的过流量是看线的截面积。电池引线如果用粗算法,1平方MM=15A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想请教来得

网友A:
哪些耍船的经常是大电流,说是有10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些耍船的经常是大电流,说是有100A
得用粗的硅胶线

网友:
船很恐怖滴……功率变态的速度机器额

网友:
我的船用12浩线跑完都温温的~~~~~~~~

网友:
10AWG,足矣了。过电120A能力。10A的话,18AWG都够用,20AWG也可以

网友:
不光看铜线粗细,也要看用什么皮。RC用的导线因为是硅胶外皮,承受温度高得多,因而可较大电流而不烧毁。航空用的 Teflon外皮线高温特性更夸张,但标注额定电流更保守...... 安全级别不同。

网友:
大电流的东西,不是够用就好,用大电的线比较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