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齿轮的距离

楼主(2009-12-13):
电机
铜齿和大齿轮的距离多少合适?如果正好没有距离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距离怎么调呢?

网友A:
以一张A4纸的厚度为例,电机跟齿轮中间能咬合1片A4纸的间隙整好

网友B:
如果正好没有距离 声音会很大 磨损很厉害
间隙一定是要的。只要转大齿轮有一点点间隙就可以。
好多人都说A4。我觉得过厚了点。不过看个人情况吧
这个调整是调电机的位置。注意电机铜齿和大齿轮要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