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配双螺母和配单螺母的区别

楼主(2009-12-13):
请问各位滚珠丝杠配双螺母和配单螺母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作用?

网友:
想消除回差必须是双螺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网友B:
滚珠的也有回差么?
不是说想精度高换滚珠的么?
滚珠的双螺母和单螺母能提高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珠的也有回差么?
不是说想精度高换滚珠的么?
滚珠的双螺母和单螺母能提高多少?
同问。我最近也想换丝杆。求解。

网友:
滚珠的也有回差,只是相对较小,要取得高精度也要双螺母背向预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杆,分冷扎和磨制,冷轧的就像普通螺丝那样,滚道是冷轧出来的,没经过研磨,表面粗糙度和一致性差。磨制丝杆,顾名思义,滚道是经过磨制的,精密度和准确度,跟冷轧的有分别。
回差,冷轧的滚珠丝杆,因为滚 ...

請問滚珠预压是甚麼?

网友:
請問滚珠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