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片如何安装到铣夹

楼主(2009-12-13):
求教下各位老大,锯片如何安装到铣夹
新手,订了台25的小铣床,问下常用的锯片(想做个小零件,开个口),如何安装到铣夹MS3上,或者需要啥附件?
另一个问题,有个直径分别是9和13的沉孔,用哪种铣刀加工,是先用9的钻头打穿,再用13的立铣刀扩大么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B:
有一种东西叫锯片接杆的.是专门安装锯片铣刀用的.
不知道你说的沉孔是45度装螺钉的还是装内六角的.有角度的先钻出要加工丝的孔,再用锪钻或倒角刀或磨个专用钻头搞.
要是装内六角,用楼主您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C:
有专门的锯片铣刀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