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D210

楼主(2009-12-13):
晕头转向到了这个毒坛,马上被毒倒 不到半月D210被我领回家, 转眼上床以两年了, 前段时间看到论坛一老兄出变频, 正嫌210变速操的不爽,变频拿下,开始改造之路 过程详细的拍照准备发到论坛,让云老大再射一下 。哎!!没成想老婆用相机,看到卡没地方了,就给格了一下(方法还是我教的 )辛苦了两天的PP全没了 这只能给大家看看改造完的PP了,换大心脏1.1KW的,操得爽,加转速表,快换刀架是上个月刚做的,图纸是咱们论坛上找的。
对了问大家个问题,我的电机是三项1.1KW的,50HZ,这种电机能在变频上承受多少HZ呢?我目前设定的最高是60HZ。

楼主:
这个是面板

楼主:
这个是新换的心脏1.1KW的

楼主:
这是咱论坛弄的变频, 在这我还要表扬下商家不耐其烦的答疑解惑

楼主:
这个是拆下的JJ,很漂亮的JJ。双电容。

网友:
谈谈使用效果 ,最低转速车削效果,高转速车削效果?至于频率,主要看电机质量,确切的说是铁心质量,高频空载看温升和空载电流。60应该很正常。

楼主:
最最低转速为5HZ50转左右,用手能轻易抓住。到8HZ手抓费劲,在高到100转就不敢试了,150转时45#钢能干1MM,在大没试,毕竟是家用小车
不过换速还是很爽的,从0到1000转无级调 比过去用皮带换速强太多了。

网友:
拆的卖吗

网友:
麻烦楼主,可否量一下大拖板、中托板、小拖板的宽度?很想知道,谢谢!

楼主:
满足要求

网友:
小床改的真不错,是不是买个X KW电机+个X 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小白不懂!
还需要别的东西么?

楼主:
楼上,是的。还要有改装工具就好了。

网友:
支持改造。能啃硬的了。好!

网友:
现在新机器有带变频的型号了

借问下,
这机器耐用不,
精度如何呢。

楼主:
呵呵,我买的是D210,好像当时要是后面加V的是可调速的,但好像是直流电机调速,不是变频的。具体的指标还是搜下坛子里的帖子吧。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回答,我想知道的是车床的强度(刚度),华飞的加工能力很强,电机功率较大,看了外形尺寸也没有比较特殊的地方,现在心里有数了,谢谢回答。因为我的320B电机是750W,感觉加工能力较弱 ,原来是没劲 。从实际应用角度来说,交流变频调速远优于直流调速,交流贵,直流便宜,经常有烧坏的报道。

网友:
哦,是我没弄明白,

HF带V的好想是直流的,
据说效果远不如交流变频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换电机安装位置和孔一样吗?还有新电机转速是好多的?原电机的功率电压转速多少?谢谢!

网友:
口水啊,我也想上d2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换电机安装位置和孔一样吗?还有新电机转速是好多的?原电机的功率电压转速多少?谢谢!

安装固定孔当然要换了,1.1的孔距要比原来的大1CM左右。新的电机转速是1400的,原来的电机功率750瓦,电压220V,转速应也是4级的吧,D210的原装电机没铭牌。

网友:
“老婆用相机,看到卡没地方了,就给格了一下(方法还是我教的)”
卡没地方了,就应当在电脑里做个文件夹,标上名称,全部移过去;你自己“格一下”就已经不对了,还要教别人?

网友:
低速时的转矩如何?低速的时候车大直径的工件大进刀有减速的现象不~?

网友:
既然用上变频了,为何还要买转速表呢?
多数变频内部都可以设定"用户自定义物理量",直接可以当转速表用啊。差个几十转滑差问题不大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个转速表是主轴实际工作转速

网友:
能付上教程就太感谢了!!!!

网友(2010-01-12):
回复 网友C:

这电机上的就是原配电机皮带轮吗?特别想看看楼主机器齿轮那边的图片! 谢谢发张图嘛

网友(2011-01-23):
顶下,,,,,,,,,,,,,,,,,,,,,,,,,,更新呀

网友(2011-03-11):
这种电机最高频率肯定是50HZ了。那还用讲,又不是专用的变频电机。建议楼主吧电机后面的风叶去掉,单独加风机散热。这种电机低速发热很严重的。

网友:
210用1kw大了,而且散热条件很差,加上电机功率太大,也许会经常工作在低速

网友:
的的华飞210用中高速速经常进刀是1.5毫米至两毫米,是性格有点急。也是你拆下来的电机。我只是给电机电容都移走了又加装了一个鼓风机吹电机散热。也是非常爽。电机只是微热。调速还是要搬皮带。一般总用中高速那两个皮带槽。除非高速精车一下。就用换皮带槽打自动进刀。

网友:
老大你真牛,,,,,,,,,,,,,,,,,,进刀2毫米  我只能,,找下220伏供电的小风扇,,声音小...................我要是用鼓风机吹电机,,,,,,,,,,,,,lp就该让'破铁和我一起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都是靠卡盘夹短工件的时候敢大力进刀。要是车长杆的东西千万别那样。我试过坏了我一个顶尖(呆顶尖,要是活顶尖我也舍不得那样进刀了)。工件都弯了。紧急停机。后果很可怕。幸亏是皮带传打滑切断了动力。现在我习惯用那个罩卡盘的行程开关关闭电机电源了。不再用开关关闭了。用手一抬那个罩子就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