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A123,电压弹性很大啊。

楼主(2009-12-13):
A123,放电的时候,下机电压到2.7V,放置一会儿又升回3.1V,

充电的时候,很快充到3.55V,放置一会儿又下降到了3.4V。

这样,充电器总就是不能真正充满A123。要放置一会儿,电压下降后,再接着充。

锂电这种弹性就很小。充到4.2V,放置一宿,还是4.19V。

各位的A123也是这样吗?有没有办法解决充电时假满电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充电器,充电设置是多少呢

网友A:
我的拆机A123也是这样,充到3.6,放半小时,也跌到3.5左右,再充半小时,又可充进100MAH左右,个人认为是电池老化原因,新电池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电池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拆机A123也是这样,充到3.6,放半小时,也跌到3.5左右,再充半小时,又可充进100MAH左右,个人认为是电池老化原因,新电池应该不会这样,

我这是新买的飞客精选版3S,看来内部机芯也是二手货了。

网友:
我的也是二手货,85元,挺好用的,用5A电流充电25分钟就好。

网友:
A123好像越来越多问题

网友:
新的也那样

网友B:
A123根本不销往中 国,国内的铁锂电池不能叫A12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新买的飞客精选版3S,看来内部机芯也是二手货了。

我也有4组3S飞客的123。也是这样。

网友:
貌似A123都是这样的,不过A123放电主要电压区域在3.1-2.9,负载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悬停能飞8-10分钟,也就不用管电压下降多少了。

网友:
都是一样不比担心了,我的6S用A6 8A充电18分钟就OK了,2个电池在小区平地上飞可以边飞边充电,爽: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23根本不销往中 国,国内的铁锂电池不能叫A123

求头像的套图

网友C:
国内没有A123?  仁兄结论好大胆的,无知无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国内没有A123?  仁兄结论好大胆的,无知无畏啊
这位兄台的意思是,国内没有正规渠道销售的A123。要么是拆机,要么是水货,还有就是代工厂流出来的B货。

网友:
铁锂和聚锂有不同的材料特性,建议楼主了解一下两种电池的空载电压特性和放电平台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台的意思是,国内没有正规渠道销售的A123。要么是拆机,要么是水货,还有就是代工厂流出来的B货。

A123是个品牌,代表锂铁电池的高端水准,你可以去A123官方网站看看,看他们正式销给中 国没?
锂铁电池包括A123电池,但是并非所有锂铁就是A123.有本事你弄个A123的代理授权书看看

网友:
楼主还是用lipo的方式看a123   a123放电曲线不同于lipo的

还有楼上可能没用过a123吧。

“并非所有锂铁就是A123”这句对,“弄个A123的代理授权书”估计他也没有出过代理授权书吧,就是enerland也是没有授权书这个说法的吧

网友:
A123本来就是这样的啦,在3.3V的时候放电,放到3.0V450要飞6-8分钟,为什么一定要3.6V呢,人家本来就是3.3V是主要放电区,你非要3.6V,就像锂聚在3.8V放电一样,难不成你非要他4.2V就把电放完,

不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