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一个丝杠消回差

楼主(2009-12-13):
雕刻机加工配件省了很多工夫

丝杠螺母车台阶

前后直径20mm

装上雕出来的夹板

机电市场买的弹簧

这一块是固定安装

还在加工中,结果是多做了一块

这一块安装是活动的螺母

楼主:
还自宫了台钳,现在夹东西方便了

网友A:
有工具就是好啊!前两天我去问外加工车床…车三个赛钢螺母(牙是m12的),再把三条不锈钢螺丝杆车一下两头,报价八十大洋,听了我扭头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就是好啊!前两天我去问外加工车床…车三个赛钢螺母(牙是m12的),再把三条不锈钢螺丝杆车一下两头,报价八十大洋,听了我扭头就跑
 经常有东西加工就买床吧

网友B:
请教楼主:光轴与端板是如何连接的?最好有个PP。
光轴的材质?
是如何加工丝扣的?

网友C:
同问
是如何加工丝扣的?

网友D:
这个丝杠母应该不是这个小床加工的吧
要是这个小床加工的 那真的厉害了 丝杠母 车的不错

网友E:
羡慕工具!

网友F:
CJ0618的小床最多车牙牙距为2.5mm,你的丝杠螺母牙距多少呀?如何车出来的介绍一下吧,虽说是铜螺母,但是车梯形牙也并不容易呀,介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光轴与端板是如何连接的?最好有个PP。
光轴的材质?
是如何加工丝扣的?

光轴是两头钻孔开牙,用连接板固定的,改天拍了上PP,我只有星期天才有时间弄,所以PP要等周末了

引用 网友C:
同问
是如何加工丝扣的?
引用 网友D:
这个丝杠母应该不是这个小床加工的吧
要是这个小床加工的 那真的厉害了 丝杠母 车的不错

那是丝杠自带的,我只车了个台阶

引用 网友E:
羡慕工具!

需要用的时候你也会拥有,呵呵

引用 网友F:
CJ0618的小床最多车牙牙距为2.5mm,你的丝杠螺母牙距多少呀?如何车出来的介绍一下吧,虽说是铜螺母,但是车梯形牙也并不容易呀,介绍下吧。

 牙矩是3,买丝杠配的

网友:
这类的丝杠螺母应该不是单头的吧

小床除非该数控,
否则非常麻烦的,
基本上没法加工

网友G:
看第二张图,楼主车铜套外圆用的数控内控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第二张图,楼主车铜套外圆用的数控内控车刀?

 眼力真好,正是数控内孔刀

网友:
我只能说强人无处不在